发个STM32的ADC多通道 DMA采集学习笔记,完整注释,一看就懂

楼主(2014-12-10):
在坛里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个带完整注释的,这个带完整注释,一看就懂。。

网友:
这个不错 , 谢谢分享。收下

网友A:
今天刚刚在学习,大家使用内部AD的时候都会开启DMA吗?

网友:
不错很清晰!可以看看

网友:
讲解很清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刚在学习,大家使用内部AD的时候都会开启DMA吗?

开启DMA,读取的AD值实时性好。

网友:
有注释,太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dma方式值得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好资料,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调16通道的stm32,刚好用上

网友:
太详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好,有問題想請教一下你|:
1.DMA可以从ADC到串口吗,即从外设到外设。
2.采用dma循环模式会不会把数据数据覆盖了啊,这样你求的平均值就不准了吧

网友:
想请教一下,stm32待机DMA也会停止吗,如果想ADC采集数据来唤醒MCU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刚好用到!

网友:
好东西,拿走了。多谢分享。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刚在学习,大家使用内部AD的时候都会开启DMA吗?

用DMA好点,不过以前单片机内部木有DMA的时候AD也一样用,只不过速度稍慢些。

网友:
写的好详细啊,写的这么仔细的文档真的比较少见

网友:
好资料,下载学习,STM32的ADC DMA真的非常好用

网友:
带完整注释的,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
下载看看,学习下看看有没有新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后很有收获!必须顶一个!

网友:
多通道的ADC可以不用DMA吗  是不是可以用中断处理?

网友:
最近正好使用ST32,虽然是单通过的,学习一下DMA方式。

网友(2015-02-15):
挺详细,感谢“707859338”。

网友:
先藏了用到的时候再拿出来

网友B(2015-03-28):
试过了,挺好用的,但是当N<5时,也就是平均次数小于5时,我读取某一通道的这N个数据中的任意一个时结果完全不准确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挺好用的,但是当N

额,当我没说,我配错了一个寄存器。。

网友:
stm32adc dma 学习笔记

网友:
谢谢 内容上可以再补充一点,有点过于精简

网友(2015-08-27):
谢谢楼主!今天开始尝试stm32的多通道ADC采集。

网友(2015-11-11):
dma方式值得学习研究一下,MARK。

网友(2016-02-10):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7-20):
挺详细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一直想用下dma没机会用

网友:
DMA会按 AD_Value[0][0] - AD_Value[0][M] 下一轮采样存储AD_Value[1][0] - AD_Value[1][M]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M;
#define N 50 //每通道采50 次
#define M 12 //为12 个通道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 转换结果,也是DMA 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M];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网友:
有机会试下

网友(2016-09-27):
这个对我们初次接触STM32的很重要

网友(2017-01-04):
谢谢分享,注释详细

网友(2017-06-07):
马上调试板子,正好用上。

网友:
正要学习adc,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7-11-13):
多谢分享,写的很清楚

网友(2018-01-13):
谢谢分亨,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