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 modbus v1.5

楼主(2014-12-10):
也发一个stm8平台移植的modbus v1.5

实现的功能:
0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04 Read input register
06 Write Single register

网友:
先收藏等以后备用

网友:
项目准备用,下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是移植 freeModbus 的 ?

记得freeModbus 的使用是有局限性的,只能用做从机,主机就不能用。不能用于多个Modbus的服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资源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ModBus,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9-25):
我用POLL没有用╮(╯▽╰)╭

网友:
我用POLL没反应

网友:
标记,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
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收藏下以后使用

网友:
挺好的,已经下载收藏

网友A(2015-12-05):
为何02指令读开关量输入出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02指令读开关量输入出错呢。

实现的功能:
0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04 Read input register
06 Write Single register

02功能暂未实现

网友:
备用。用到就借鉴

网友(2016-10-31):
mark,以后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多串口的MODBUS?

网友(2018-12-21):
楼主代码发送中断是数据寄存器空触发中断的,485发送接受控制脚不好处理,建议改成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
精简一下,够用了。

网友(2019-02-18):
收藏  留的以后用

网友(2019-06-27):
经常用到,先下载学习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