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讯联电子DA14580实战教程---DA14580蓝牙串口高速透传

楼主(2014-12-10):
DA14580 BLE SOC芯片介绍:

*32-bit ARM CORTEX-M0 CORE
*WLCSP 34 pins, 2.5 mm
*业界功耗最低 TX: 3.4 mA, RX: 3.7 mA
*片内自带BALUN,单IO RF输出,可以直接接天线,降低RF应用难度
*内部集成高性能DC-DC模块,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最低工作电压低至0.9V

硬件准备:

支持BLE的安卓手机X1       ps:Dialog提供的DSPS APP只有安卓版,IOS的请用LIGHTBLUE试
讯联电子DA14580DK蓝牙4.0开发板X1
讯联电子DA14580仿真器
PC机X1
MICRO USB线X1

软件准备:
KEIL MDK4.73
DIALOG提供的串口透传源码
CH340驱动程序
仿真器驱动程序
DSPS(dialog serial port service) APP
PC串口助手

操作步骤:

论坛高手多,就不说具体细节了。把串口透传源码编译,通过SWD口下载到DA14580 RAM中运行起来,手机装好APP,扫描---建立连接。

APP端下发数据到DA14580DK,DK通过串口线送到PC串口,通过串口助手打印出来。
PC端上传数据到DA14580DK,DK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通过APP的界面显示出来。

为方便测试,在串口助手端和DSPS里面都设定了重复发送。从100ms的间隔往下进行测试,发送和接收间隔设定为5ms的时候出现了不稳定状态,阻塞了。

顺便拍了个视频:苹果手机拍的,但是MOV格式体积太大,就转了WMV格式,不太清晰,见谅。(哪位能告诉我苹果手机能否设置视频格式不是MOV格式?NND,体积太大了,4分钟视频600多MB)
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1MzYzODYw.html

网友A:
假定5ms x 10bytes也成功的话;那么目前最高速率应该是2kbytes/s;
楼主有没有试过采用大一点的数据包试一下,例如 50个字节发送一个,10ms发送一次,试试看能不能超过5kbytes

网友:
友情帮顶!
我们正在翻译官方这部分的Application 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5ms x 10bytes也成功的话;那么目前最高速率应该是2kbytes/s;
楼主有没有试过采用大一点的数据包试一下 ...

有时间我试一下

网友(2015-06-24):
这个很强大啊 学习了

网友:
完全不懂蓝牙,弱弱问一下,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蓝牙耳机吗?还需要哪些部分才能完成一个蓝牙耳机的功能?多谢!

网友B(2015-09-05):
没有邀请码不能在联讯电子论坛上看东西啊!
楼主能给个邀请码吗?

网友(2015-10-08):
没有邀请码也注册不了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da14580串口相关的,就是板间通信使用串口,会有偶尔卡死的情况,我还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貌似蓝牙串口会有卡死的问题,应该是通信链路的容量不足以支撑那么多的数据,所以就卡死了。
我以前在PC上用蓝牙串口接过下位机发来的串口数据,速率一快就出现卡死现象,只要总的数据量下来了,就ok

网友:
不错,可以达到应用要求

网友(2015-11-09):
兄弟,请教你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在keil中找到DA14580的内核?需要安装插件吗?谢谢!

网友:
兄弟,请问DA14580的天线接口直接不经PI滤波,直接接陶瓷天线可以不?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没有邀请码不能在联讯电子论坛上看东西啊!
楼主能给个邀请码吗?

迅联电子的邀请码,怎么搞到啊?

网友: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