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机同步问题的请教 校验晶振

楼主(2014-12-10):
有没有好的方法   校验自己单片机的晶振
让多个机子的定时都一样
举个例子我要计时1ms  每个CPU都按自己接的晶振频率(1M)计数  都计数1000  就是1ms    这是在理想状态下
由于晶振误差的原因  有的可能计数到980就到1ms了
现在要求  无论你们计数多少  只要都定时1MS
这里就存在如何检验自己的晶振问题

网友A:
相互之间是不是都有通信连接? 如果是可以采用定时同步校正的方法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难
如果要整,看看IEEE 1588之类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之间是不是都有通信连接? 如果是可以采用定时同步校正的方法

从机都从485上接收数据  每次512字节  通信波特率250K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