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66怎么读51单片机模拟SPI数据

楼主(2014-12-10):
LPC1766怎么读取51单片机模拟的SPI数据

用示波器抓51单片机的CLK,频率为500KHz,  SDA的数据大概有12组

我使用LPC1766的SPI控制器,采用Master模式,SCLK频率也设成500KHz左右,和51单片机抓波的频率一样

我想问一下,我LPC1766怎么能读取51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A:
最简单用串口连起来。51模拟spi slave设备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串口连起来。51模拟spi slave设备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需要获取人家一台设备的数据,本来是接12个的595驱动的数码管,我们现在将数码管去掉,直接获取51向595发送的数据,
我能不能将LPC1766作为slave设备呢,时钟由51的CLK来提供?

楼主:
经过验证,发现不能用MCU的SPI控制去读取数据
只能用GPIO的中断,即CLK的边沿触发、EN的边沿触发
获取SDA的电平值,进行数据的采集。
稍后会将源代码进行整理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