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神能把这个TDS检测电路改成单电源的?

楼主(2014-12-10):
这个是国外某位高手做的TDS表的电路, 我在国外的一些论坛里面也看到这个电路了,不少人用这个电路DIY了TDS检测仪, 证明这个电路能可靠的工作,
这个电路也不算复杂唯一不足的地方是要用双电源,如果能改成单5V供电就方便了, 请高手们出招吧。

下面是电路的出处, 里面有作者关于用这个电路DIY TDS Meter的详细介绍, 非常的详细。
http://www.octiva.net/projects/ppm/

网友A:
http://www.octiva.net/projects/ppm/链接打不开了
单纯更改电源到是不难

网友:
TDS检测电路不错

网友B:
楼主能把图纸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图纸上来吗。

图纸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ctiva.net/projects/ppm/链接打不开了
单纯更改电源到是不难

我能打开,难道要番墙才能看的。

网友A:
楼主都是金牌会员了,这小CASE还能难住?
网站的贴图,有清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是金牌会员了,这小CASE还能难住?
网站的贴图,有清晰的吗?

你这样说我挺惭愧的, 虽然我是金牌会员但其实是个菜鸟,
能麻烦你说一下怎样改吗?

网友A:
因为电路电流很小,最简单,免动脑的方式是
1)加一个电荷泵,将正电源泵成负电源
2)将单电源分裂成2个电源,中间当信号地

网友:
整个原理似乎比较简单。AC振荡,激励水中离子,信号放大,全波整流,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路电流很小,最简单,免动脑的方式是
1)加一个电荷泵,将正电源泵成负电源
2)将单电源分裂成2个电 ...

第一种方式据了解对电源的影响比较大会影响AD的采集结果。
第二种方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请问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
第一种方法是很常用的,效率也高。最终ADC就是采样一个直流信号,没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式据了解对电源的影响比较大会影响AD的采集结果。
第二种方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请问具体怎么做 ...

两个电阻分压得到Vcc/2,然后用个运放对这个电压进行缓冲驱动,就是跟随器,出来的电压替代原图中的GND。原图中的-V改接GND。

网友C:
文章的最后不是有将单电源分成双电源的图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章的最后不是有将单电源分成双电源的图纸的吗

刚才仔细找了一下还真找到了, 开始的时候点开Here的时候看到是WIKI并且翻了一下内容都是原来网页上的, 就没仔细看,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D:
电极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极如何解决??

我觉得用钛金属就很好, 如果再高级的就用铂金电极, 非常高级的好像是用石墨电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钛金属就很好, 如果再高级的就用铂金电极, 非常高级的好像是用石墨电极。 ...

貌似铂金电极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式据了解对电源的影响比较大会影响AD的采集结果。
第二种方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请问具体怎么做 ...

wiki上最后的那个图就是10L说的方法2的基本思路得到;苹果猫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多谢,下了看看吧。挺感兴趣的

网友B:
楼主那个桥是不是要逆时针旋转90度才对?二极管是什么参数呢?我想腐蚀一个板子玩玩,+v-v分别多少?参数不完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章的最后不是有将单电源分成双电源的图纸的吗

单电源图纸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桥是不是要逆时针旋转90度才对?二极管是什么参数呢?我想腐蚀一个板子玩玩,+v-v分别多少?参数不 ...

稳压管是1N4733A,5.1V, 电源是正负12V。
现在在文章出处找到了单电源的解决方法, 电路如下, 你也可以试试,
我的问题是如果用12V分成两半的话, 图中的两个稳压管的参数是不是也要相应改变, 应该改成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压管是1N4733A,5.1V, 电源是正负12V。
现在在文章出处找到了单电源的解决方法, 电路如下, 你也可以 ...

12v分成两半的话那就是+-6V了啊,动态幅度太小了吧?你画的图纸桥应该顺时针旋转90度看上去,当然可能你的封装不一样。比较感兴趣,楼主做板了吗?我有时间腐蚀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分成两半的话那就是+-6V了啊,动态幅度太小了吧?你画的图纸桥应该顺时针旋转90度看上去,当然可能你 ...

桥的方向我画的电路是有问题,直接在库里面拉出来的,没有注意方向。
我没有做板,可能会在面包板上搭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用的是12V的电源吗  谁试过电压低一点的呀

网友(2015-04-10):
wiki打不开了呀,楼主完成了吗

网友:
用仪用运放,可偏置电源轨,成本上去了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2015-05-24):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找了一下还真找到了, 开始的时候点开Here的时候看到是WIKI并且翻了一下内容都是原来网页上的,  ...

能不能帮忙把更新过的原理图发给我,我打不开,谢谢

网友(2015-07-17):
引用 楼主:
桥的方向我画的电路是有问题,直接在库里面拉出来的,没有注意方向。
我没有做板,可能会在面包板上搭一 ...

原设计那个桥方向没有问题啊?我看了你画的桥方向也没有问题啊?跟原设计一样呢,是对的。

还有这个AC TO DC 是怎么工作的,我仿真出来,怎么负电压的周期 翻上来的幅度比较小?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的AC to DC 部分的 放大倍数是怎么计算的。原设计R8 22k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是 22k / 1k + 电位器阻值 2K   ,7倍左右放大吗?
是这样计算的吗?
还有 第二级运放的 正端。为什么要那样接?直接接地不行吗? 偏执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的AC to DC 部分的 放大倍数是怎么计算的。原设计R8 22k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是 22k / 1k + 电 ...

我也很想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模电方面我是菜鸟,你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开个帖子吧,估计马上就有答案了。

网友:
我试了下,这个电路,如果输入电压幅度低于1.4V 。电路工作完全不正常,那么输入信号的幅度是一定要搞过2个二极管的压降吗?

网友(2020-07-11):
能不能换成单电源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