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陶瓷天线好用么

楼主(2014-12-10):
如题,大家有用433MHz陶瓷天线的没有,批量使用的效果如何,和弹簧天线比较呢?

网友A:
没有弹簧的号,尺寸稍微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弹簧的号,尺寸稍微小点。

担心弹簧的一致性不好,影响使用效果。

弹簧天线如果用热熔胶固定,会不会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弹簧的一致性不好,影响使用效果。

弹簧天线如果用热熔胶固定,会不会影响使用效果? ...

同问,最近在调试 SI4463,体积比较小,有测试结果么?

网友(2015-02-24):
任何天线都要根据实际环境用网分来调试好的!!!

网友:
陶瓷天线一般介电常数奇高,且高Q(意味着带宽较低),而且绝大多数的阻抗还不是50欧,通常情况下比较难伺侯。当然,手里有全套仪器,精心伺侯好了效果还是可以的,否则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