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stapd 移植到ARM上报错

楼主(2014-12-10):
开发环境

ubuntu 12.04
arm-linux-gcc version 3.4.1

目标环境

友善之臂mini2440
linux-2.6.13

在Ubuntu系统交叉编译hostapd工具的时候,报错:

  CC  ../src/crypto/md5.c
  CC  ../src/ap/iapp.c
  CC  ../src/ap/peerkey_auth.c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 In function `family_handler':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46: error: `CTRL_ATTR_MCAST_GROUP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46: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46: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50: error: `CTRL_ATTR_MCAST_GRP_MAX'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53: error: `CTRL_ATTR_MCAST_GRP_NAM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54: error: `CTRL_ATTR_MCAST_GRP_I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c:750: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tb2'
make: *** [../src/drivers/driver_nl80211.o] 错误 1

hostapd版本2.3,1.0都试过,报错相同;
libnl版本1.1

新手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查到有遇到相同的问题,解决方法是“one has to use updated included file linux/genetlink.h for libnl-1.1.”  这个include的文件我用源程序的include替换过的,还是一样的报错。

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么?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帮顶,我的Tiny6410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开不了机,现在刷系统后也跑不起来,纠结中,莫非传说中的MLC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我的Tiny6410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开不了机,现在刷系统后也跑不起来,纠结中,莫非传说中的MLC ...

也谢谢回复~

我发现是我的genetlink.h 头文件需要升级一下就ok了 ~

网友B(2015-02-11):
引用 楼主:
也谢谢回复~

我发现是我的genetlink.h 头文件需要升级一下就ok了 ~

请问你是升级到哪个版本的 genetlink.h ?

网友:
退回到0.7版本试下

网友:
linux header 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升级到哪个版本的 genetlink.h ?

不记得哪个版本了
网上找到了2个genetlink.h 文件,换成另一个就ok了

网友(2017-03-06):
确实,替换了源文件的genetlink.h,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