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成熟的24L01模块

楼主(2014-12-10):
打算用到产品上,哪位网友已经大批量使用在产品上,推荐一款经过验证的模块,谢谢;上次有位网友说已经大量使用可以穿一堵墙加50米,不加
PA不知用的哪家的模块?

网友:
估计没有符合楼主要求的

网友:
不加PA的话24L01应该到不了这个性能

网友:
我有 一款 准备推一款低价位带PA的 24L01出来

网友:
自己做不是更简单吗?软件优化好基本没啥问题哈

网友:
要穿墙尽量不要使用2401,因为2.4G的频率本身穿透性不好,再者2401的功率并不高,433M的倒是有很多,像SI4432,SI4463,NRF905等等都可以,我们公司用的就是NRF905,不加PA距离一般

楼主:
关键2.4G个头小,天线小,还在选型,自己设计怕天线设计不好,好多人建议我买现成模块

网友A:
型号:NRF24L01-PA-LAN
模块尺寸:20.5*32.4*3.5mm
芯片型号:射频IC:NRF24L01P,功率放大IC:RFX2401C
封装接口:默认:2.54mm间距单排直插,另外支持贴片接口
天线接口:默认:内孔SMA天线接口
配套天线:默认:SMA可弯折2.5dbi天线  价格超便宜 只要21.5包棒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NRF24L01-PA-LAN
模块尺寸:20.5*32.4*3.5mm
芯片型号:射频IC:NRF24L01P,功率放大IC:RFX2401C

我在小东西里面放,棒状天线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小东西里面放,棒状天线放不下

那你距离这么办了?那只有选择1G以下的模块了!

网友B:
穿墙还要50米,nrf24l01做不到,我之前试过了,换433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墙还要50米,nrf24l01做不到,我之前试过了,换433M的吧。

你试过穿墙几米?推荐性能好的商家也可以啊

网友C:
带PA  LNA,穿一栋厂房,整体80米,这是我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PA  LNA,穿一栋厂房,整体80米,这是我的测试结果

有没有商家可以推荐,打算用现成的,目前先考虑不带PA的

网友C:
不带PA,穿墙两面,整体距离大概10米。标准模块就好了,淘宝很多,模块3块多一个。我本身就是用户,不想有发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PA,穿墙两面,整体距离大概10米。标准模块就好了,淘宝很多,模块3块多一个。我本身就是用户,不想有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不带PA,穿墙两面,整体距离大概10米。标准模块就好了,淘宝很多,模块3块多一个。我本身就是用户,不想有发广告嫌疑
----放在盒子里,影响有多大

网友:
说实话,放在盒子里面后的距离,还没有测试过,目前产品量产装盒了,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