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F115C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4-12-10):
这货是这个样子的,盗用网上的正面照片:

背面,电流保险极限17000A是什么意思?

只有一只保险,再也不用忍受15B毫安档总烧保险了:

主板上方的屏蔽罩:

整个主板:

用的430单片机,不知道这个表电池能用多久,原配的9V碱性电池。15B用的是两个1.5V碱性电池,从买来到现在8年未换过电池。

这个芯片,有几个引脚连了没有阻焊绿油的走线是做什么的?那线什么外部器件也没连。

之前一直用15B,115C淘宝上卖八百多,最大的感受是,测量电阻真的快啦。

网友:
高大上啊  就是太贵了  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C41,C42特色了,记得这篇凌特IC配的积分电容是很大个的啊。

网友:
反正我是买不起的!

楼主:
单位买的,其实自己用的话,也可以一点一点积累一些大品牌的常用仪器,买福禄克、安捷伦、泰克这些品牌的仪器的最大好处是质量真的不错,用着放心、舒心,而且用个十年八年一般也不坏,更重要的是,这些仪器设备是给自己创造价值的。

网友A:
八年还没换过电池,这也太变态了。这做工用料高大上啊。

网友:
这个和117C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主:
对比了一下,和117C差别不大,似乎就差一个低阻抗测量功能,在测量电池电压等场合用得上,比如一些内阻变大、性能差的电池,往往空载电压较高,一带负载就不行了,这时用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往往无法反映电池的真实情况,用低阻抗测量功能,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低,测量结果就更具参考价值。不过这个功能对有的人来说也不是很常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一下,和117C差别不大,似乎就差一个低阻抗测量功能,在测量电池电压等场合用得上,比如一些内阻变大 ...

哦 感觉这个功能意义不大

网友:
我那破表一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这个价格好高呀,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8年,真心省电啊

网友:
RV1、RV2、RV3 是啥?压敏?
那个小方芯片是啥?AD?
那个屏蔽罩干啥用的?

网友:
>>背面,电流保险极限17000A是什么意思?

是指该保险丝的规格必须能安全的截断最小17KA电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那个保险丝是Fluke自己定制的,一个好像要好几十,所以楼主还是小心点用毫安档。

网友:
俺也有个,用来替换电池一直没电的胜利...

网友:
8年不换电池,这设计真变态。

教教我行吗...

网友:
先后使用过DT-830B,胜利(型号忘了),优德利UT58E,fluke 17B, 现在一般用179C,偶尔用一下289C。
万用表这东西,自从用了fluke,就不再想用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险丝是Fluke自己定制的,一个好像要好几十,所以楼主还是小心点用毫安档。 ...

确实,以前那个保险管很贵,刚才又到淘宝搜了一下,发现大量有货,都白菜价了。

网友:
那个阻焊层开窗是为了散热吗,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以前那个保险管很贵,刚才又到淘宝搜了一下,发现大量有货,都白菜价了。  ...

山寨一个保险丝太容易了,性能反正大部分人也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山寨一个保险丝太容易了,性能反正大部分人也测不出来。

山寨与否,用它的电流档当电压表,来量一下母线汇流排的电压就一清二楚。

警告:会死人的。并不是要你这样做,只是人有某时侯是会心不在然,做了也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与否,用它的电流档当电压表,来量一下母线汇流排的电压就一清二楚。

警告:会死人的。并不 ...

语文不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以前那个保险管很贵,刚才又到淘宝搜了一下,发现大量有货,都白菜价了。  ...

以前我也找过淘宝,贼贵,刚才查了一些果真有便宜的,我的17B终于可以测电流了

网友:
意思是用山寨保险丝,使用者如不小心用电流档来量母线的电压,那就「玩完」了。

网友:
117c应该有寻线的功能,靠近一定电压的交流电就响

网友:
看着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八年还没换过电池,这也太变态了。这做工用料高大上啊。

8年没换电池,应该是基本没怎么用吧,待机8年

网友:
某东特价的时候入了18B,确实很顺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年没换电池,应该是基本没怎么用吧,待机8年

是的,平时用的确实不多,不过也感觉超级省电了。之前也有坛友说用这表好多年,都忘了这表是用电池的了。

网友:
我在公司就是用的这款,速度不错~维修设备够用了,起码转换开关比较舒服,不像国产的转换开关总是接触不好

网友F:
开窗是为了构成保护环,防止电荷通过pcb表面转移
LTFLK2 可能是lt给fluke定制的adc

网友:
开窗是为了构成保护环,防止电荷通过pcb表面转移

小信号高阻态输入时常见的保护方法

网友:
入手18B,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窗是为了构成保护环,防止电荷通过pcb表面转移
LTFLK2 可能是lt给fluke定制的adc ...

能详细说下开窗保护码,这个确实没听过,不懂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性感小婊

网友:
高端大气,欣赏了

网友:
真心好用   占老板的光

网友:
之前用17B,现在公司采购的117c。以前没感觉,现在感觉真是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