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 mplab X 与 ICD3驱动不兼容。求mplab x icd3 .....

楼主(2014-12-10):
如题:mplab x 装好了。出现 ICD3 驱动不兼容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用“MPLAB driver switcher”切换一下驱动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PLAB driver switcher”切换一下驱动程序试试。

能具体说一下么?找不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么?找不到。。谢谢

安装了MPLAB X之后,电脑桌面会有“MPLAB driver switcher”快捷方式,双击进入看看应该会知道如何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MPLAB X之后,电脑桌面会有“MPLAB driver switcher”快捷方式,双击进入看看应该会知道如何操作了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MPLAB X之后,电脑桌面会有“MPLAB driver switcher”快捷方式,双击进入看看应该会知道如何操作了 ...

太感谢了,解决了。。这个软件 比较慢、。。。

网友(2015-05-22):
刚才我的也有问题,

网友(2015-11-23):
我ICD3安装完软件后驱动不上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