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如何标定?

楼主(2014-12-11):
最近领导要求做个红外测温的东西,基本原理知道了,居体如何标定不是很了解!
了解红外测温标定的,给讲讲红外测温如何标定?

网友:
你要买个黑体设备

楼主:
这个有,只是标定过程不了解,是只标定一个温度还是要标定出一个温度表格.
也就是如何从一个测量徝得到目标温度.
别笑话,以前没接触相关工作!

网友:
请参考:http://cn.omega.com/subsection/i ... dy-calibrators.html

红外黑体校准器

网友:
人体的都是标定两个点,低端工业测温一般只标一个点,从头开始可能要花些时间,成本不关心的话建议买数字传感器,ic你选哪颗?

网友:
若用模拟传感器需要标定一大堆数据,如测温范围为-30--+150,需要从-30到150,每隔几度标定一次.因为传感器是非线性的,是曲线,而且标定时参考温度要恒定.

楼主:
假如在某一温度下建立了一张表, 实际应用时, 目标温度如何计算求出哪?
建立的表格是在某温度下的, 环境温度变化了,如何应用这个表格求出目标温度?

网友:
还是红外黑体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