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Kinetis实战开发—两个最全的IAR教程(老手新....

楼主(2014-12-11):
   这两个教程是我见过最全面的介绍如何使用IAR的了,版本也很新,适合新手。有些IAR的使用细节也有,建议经常使用IAR的同学收藏下!

楼主:
真的很不错,建议收藏!

网友:
LZ写得很详细,图文并茂,学习!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珍贵,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为以后积攒点资源。

网友:
这个图比较好,赞一个!

网友:
用iar进行分析,有没有搞过。

网友:
哈哈,又见LPLD,绝对是好东西

网友:
很详细,参考

网友A:
请问图片上的红点点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要是有mdk的就好了,实在用不惯iar,感觉很难用

网友:
早期KEIL和ADS,现在MDK和IAR;
总是感觉IAR的界面不如MDK友好,可是总是感觉MDK的源码管理不能有二级文件夹,不如IAR好用,如果算上OS,MDK简直是一推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mdk的就好了,实在用不惯iar,感觉很难用

飞思卡尔的官方例程,对IAR的支持最好。如果搞Kinetis的话,学好IAR也是必须的。

网友:
正在用IAR,很多东西不太会用,学习一下

网友C:
IAR 很好用 ,就是看代码不舒服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AR 很好用 ,就是看代码不舒服 。

为什我用IAR,每次调试的断点,下次再debug时,断点经常不能用,要重新打断点,很少烦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我用IAR,每次调试的断点,下次再debug时,断点经常不能用,要重新打断点,很少烦人 ...

那就重新打断点吧 , IAR 我也没用多久,用不惯KDS 所以改用IA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重新打断点吧 , IAR 我也没用多久,用不惯KDS 所以改用IAR。

那很麻烦的呀,尤其在找问题的时候
特别吐槽下,IAR的界面,机器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很麻烦的呀,尤其在找问题的时候
特别吐槽下,IAR的界面,机器不好看

目前发现IAR 看代码不方便 ,MDK看代码明显比IAR舒服些 。

网友:
MDK用得比较多,学习下IAR。

网友D:
IAR其实比MDK强大很多,不能只看代码编辑界面。

网友:
这个操作说的很详细,感觉不错,飞思卡尔的东西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AR其实比MDK强大很多,不能只看代码编辑界面。

iar 调试程序的窗口。不怎么会用。。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
很入门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iar 调试程序的窗口。不怎么会用。。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呢。

Debug窗口操作都差不多,也就条件断点稍复杂点
其他的查看修改内存,寄存器, 打开对应窗口直接改

网友F:
这几个图入门的话很方便啊

网友:
额,iar建立工程应该都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R其实比MDK强大很多,不能只看代码编辑界面。

MDK看代码方便这一项就比IAR有优势,尤其51过来的对初学者。建议MD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几个图入门的话很方便啊

确实,有了这几张图 ,可以少花很多时间  !

网友:
看上去很详细,最近正在为用什么开发平台发愁呢

网友(2015-01-29):
太实用了好

网友:
收藏了,慢慢学习之。好贴,谢谢楼主。

网友:
佩服楼主,学习再学习,总结再总结.通往高手的道路.

网友:
收藏了,慢慢学习之,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就重新打断点吧 , IAR 我也没用多久,用不惯KDS 所以改用IAR。

老兄哪个KDS入门不是写的顶好的麻,又换IAR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老兄哪个KDS入门不是写的顶好的麻,又换IAR了 ?

用不习惯 ,而且占用资源比较多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不习惯 ,而且占用资源比较多 !

哪是未来的趋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哪是未来的趋势啊

感觉还是MDK  IAR通用一些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MDK  IAR通用一些 !

做MCU,当然是,不过将来如果要做手机相关的开发, KDS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做MCU,当然是,不过将来如果要做手机相关的开发, KDS不错的选择

不是做手机相关的开发 , 就普通的工业应用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手机相关的开发 , 就普通的工业应用 !

在MDK下调式用JLINK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在MDK下调式用JLINK  ?

感觉JLINK  还是挺好用的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JLINK  还是挺好用的 !

FSL的USBDM可以以MDK下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FSL的USBDM可以以MDK下用吗?

这个没有试过 !

网友:
哪XD是用什么调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片上的红点点是怎么画出来的?

截图软件里面有

网友:
没用过IAR,应该感受一下了,看来很受欢迎啊

网友:
多谢分享,先下下来看看,个人比较喜欢IAR的风格

网友(2015-03-08):
确实比较详细

网友:
IAR EW的FSL范例确实不少,从EW AVR开始用IAR,然后就不再入MDK阵营了。。。感觉EW AVR是为数不多,可以赶超GCC AVR+AVR Studio4的IDE

网友(2015-04-07):
比较详细,关注下IAR

网友:
不用IAR ,用Codeworrior

网友:
系统的学习一下啊

网友:
好久没用了 有些手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