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片内EEPROM读写掉电问题

楼主(2014-12-11):
问一下大婶们,

PIC片内EEPROM如果正在读,突然断电,是不是对保存的数据没影响?

如果正在写,突然断电,是对那一个地址的数据有影响还是对整个128字节地址单元都有影响?受影响后的数据是0~255之间都不确定的吗?

我自己测试了一下,在写的时候断电,好像只有两种情况,数据没变或者变为0XFF,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打开BOD功能会好一些,没这么试过,理论上是字节操作。

网友A:
要有断电检测功能,不然只有置默认值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断电检测功能,不然只有置默认值恢复。

是对那一个地址的数据有影响吗?
我是不是可以在上电的时候校验一下这个值是否在合理的范围?这样避免断电数据丢失

网友B:
把要保存的数据写在EEPROM的2个地方.-----每次都写两份数据
例如要保存0000就这样
A0000AA0000A
下次保存0001

B0001BB0001B
不管怎么掉电,总有一份数据是完整的.因为你只能写其中一份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保存的数据写在EEPROM的2个地方.-----每次都写两份数据
例如要保存0000就这样
A0000AA0000A

也就是说掉电只可能影响其中一个地址字节,不会对整个EEPROM有影响吗?

网友:
大部分EEPROM写操作 有块写 和 单字节写 之分
只要你是单字节写就对其他地址没影响

网友:
做好电源,开BOD,如果写的时候不开BOD的话出异常情况,里面的数据可能都会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