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地图的API是否支持基站定位?

楼主(2014-12-11):
有谁做过基站定位,问一下百度地图的API是否支持基站定位?

网友A:
支持,调用他的SDK,GPS定位和网络定位(基站、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调用他的SDK,GPS定位和网络定位(基站、WIFI)。

如果单纯的使用GPRS,还能取到经纬度信息?如何实现,有什么后台接口可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调用他的SDK,GPS定位和网络定位(基站、WIFI)。

GPS 是有的,IP定位只能定位到城市。

之前是用web版本的,没看到有基站定位的相应接口。可能是手机端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的使用GPRS,还能取到经纬度信息?如何实现,有什么后台接口可以做? ...

可以的,这个时候,SDK取的就是基站信息,通过百度地图自家的算法,给你返回一个参考经纬度和误差半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 是有的,IP定位只能定位到城市。

之前是用web版本的,没看到有基站定位的相应接口。可能是手机端才 ...

网络定位中的WIFI定位是基于MAC地址定位的,不是IP定位方式,一般城市里面误差也就10、20米。百度和高德这些目前没有开放基站和WIFI定位接口,不过好像他们有针对硬件设备的接口(不是手机)。gxxle有开WIFI和基站接口。

网友:
可以使用GSM基站定位,精度差一点,只能粗略的定位

网友C:
百度地图的Android SDK 有基站定位,WEB API的基站定位接口因为法律原因没有公开,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Google也有基站定位的WEB API,不过跟百度一样也是非正式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地图的Android SDK 有基站定位,WEB API的基站定位接口因为法律原因没有公开,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Goo ...

不知道你说的特殊方法是? 还是有付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