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除了额定电流电压,还有开断电流这个参数……

楼主(2014-12-11):
有一次老姐电脑电源坏了,拆开检查发现熔断器断了,是那种白色陶瓷的。按照电流和电压参数,找了个透明玻璃的换了上去,通电只听“嗙”的一声,玻璃管炸碎了,幸亏合上了壳子……
今天偶然翻pdf,发现熔断器除了额定电压电流,还有开断电流这个参数。白色的这个是1500A/AC250V,玻璃的是80A/AC250V,短路的时候电流只要大于80A,用玻璃的就没准会出现啥事了

网友:
正常的!开断电流在电源里面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参数!有些大功率的电器使用中还要注意峰值电流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也没怎么留意过的。。。

网友(2015-02-25):
涨见识了。

网友A:
还真的地一次听,一直头痛开机冲击电流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地一次听,一直头痛开机冲击电流的事

使用NTC可以,但短时重复上电无法保护。
或者干脆用继电器旁路充电电阻

网友:
第一次听说开断电流,涨知识了

网友:
陶瓷保险丝里面有石英砂,可以降温灭弧,玻璃保险丝里面啥也没有,大电流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