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il的过孔不通,缝衣针穿的过去吗?

楼主(2014-12-11):
不想飞线,如果普通的小缝衣针通得了,准备出去买一根,然后补铜丝

网友A:
可以!缝衣针买最小的,24mil的过孔很大了

网友:
太细的缝衣针太软了~~~去地摊买一包的那种,各种粗细很长度的,总一款适合你的,哈哈

网友:
最怕的就是现在通的,过几个月后就不通了,给坑过!

网友B:
0.0254x24=0.6096mm,8分之1W的电阻脚或22pf的电容脚都差不多可以穿过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254x24=0.6096mm,8分之1W的电阻脚或22pf的电容脚都差不多可以穿过去了。

对的,还不如用电阻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还不如用电阻腿搞定。。。

电阻腿 大部分都是铁的  有铜的不过市场上不多见。

网友:
用一个电阻管脚,然后两边焊盘焊接一下。

网友:
漆包线。或者从贴片功率电感拆。

楼主:
我找针是为了通孔,不是为了通电,各位
试了电阻管脚,可能大小可以过去,但是孔已经有阻焊油,脚太软还是穿不过去。
还是得出去买根硬针先把通戳通了

网友:
阿莫红酒当时送了很多通孔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缝衣针买最小的,24mil的过孔很大了

没有多大,区区0.6mm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多大,区区0.6mm而已。

我的过孔都是10mil-12mil的

楼主:
搞定了,不过不容易,断了两个针头,还有一根针崩了。一般的缝衣针过了不24mil的孔,已经是很细的针了,但比电阻脚还粗

网友:
你应该用PCB钻头钻过去。

网友:
是啊,最讨厌几个月后才不通的过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针是为了通孔,不是为了通电,各位
试了电阻管脚,可能大小可以过去,但是孔已经有阻焊油,脚太 ...

办公用的大头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