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蓝牙:开帖研究低功耗蓝牙率先发一个NORDIC翻译文档

楼主(2014-12-11):
从今天开始开帖研究低功耗蓝牙,首先发一个NORDIC的翻译文档。
背景资料:
使用的开发板是关于NRF51822的芯片,用的是去年团购(在此处感谢阿莫和Overhead兄,话说去年的团购还是挺让人怀念的,做人不能忘本,overhead的资料也放在楼主位了)的板子。
1、第一步实现无协议栈的无线收发;(已经更新在楼主位,代码是跑通了,具体的原理还需要看一段时间的资料)
2、第二布实现蓝牙协议栈。蓝牙没有弄过,弄一步算一步吧。估计顶到200楼,就差不多了;
2+增加一些飞思卡尔的相关性,到这一步出一个基于Freescale的蓝牙Demo,后续的程序走Freescale和Nordic两个平台;
3、第三步实现6轴的控制,话说DMP还没有弄过,到时候也移植一下;预计到250楼;
4、第四步实现一个基于6轴和蓝牙的3轴模拟飞行器。话说现在弄这个的人很多啊,一直没有机会弄,到时候可以使用匿名的软件模拟一个;预计到300楼;
5、第五步弄个Android的手机APP,做一个防丢器,或者空气盒子(具体参数暂定为温湿度,话说墨迹的空气盒子不错);预计到400楼;
6、第六步弄个智能手环,参考百度手环。

加油啊!!!也欢迎拍砖!!!
接下去的例程,都发布在各个楼层了。楼主位不能在编辑了,欢迎下载。。

楼主:
二楼,欢迎使用该型号芯片的坛友贡献一下学习文档

网友:
有板凳坐,歇息一下看资料。

网友:
有这个芯片的开发包么?

网友A:
上一个中文的上手指南,可以借鉴。

网友B:
要是来个对蓝牙4.0的协议翻译文档更好啦!

网友A:
还有一个中文的芯片简介:

最近快有32KBrom的芯片了,等到了我们店铺就上32K的。

网友:
这个片子在哪可以买到 ?

网友:
好贴  希望此贴能持续贡献关于蓝牙设计的资料

网友:
最近要关注蓝牙,楼上几位都是雷锋!

网友:
关注蓝牙4.0.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中文的上手指南,可以借鉴。

overhead前辈,去年团购你的板子,这几天菜有空拿出来玩。
最近你的开发板有没有资料更新啊。
有的话,方便发我一份吗?
stmusb@163.com

网友:
蓝牙接触的不多。。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来个对蓝牙4.0的协议翻译文档更好啦!

这个精力有限啊,不过如果用得到的部分,还是可以翻译一些的。
本人翻译水平很菜

网友C:
我有几个ST的BLE模块,刚找到官方床文件,还不会用

楼主:
在没有蓝牙协议栈的情况下,把官方的例程,烧写到两块开发板中。代码更新在了楼主位。
接下来要开始蓝牙协议栈了

网友D:
这个板子我同事也有,结果堆了好多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我同事也有,结果堆了好多灰。。。

是的啊,一直都在吃灰,不玩都对不起overhead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ST的BLE模块,刚找到官方床文件,还不会用

ST也有BLE模块啊,怎么样?能提供一下型号吗?

网友E:
有用极了,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极了,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啊

网友:
蓝牙没玩过,只玩过WiFi模块,蓝牙传输距离短吧

网友:
没接触过蓝牙 ,资料收藏啦 ,有空学习一下 。

网友:
蓝牙协议栈有些复杂,而且看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用现有的profile就比较容易,要是自己建一个profile就稍微复杂,不过也不难

网友:
了解过一下这款蓝牙芯片,但没有真实用过,跟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也有BLE模块啊,怎么样?能提供一下型号吗?

楼主,上传一些ST官方的资料给你先看一下,里边有一些例程和一些库文件,都有源码的,型号回头我看看

网友F:
ble是个好项目,但这个与飞思卡尔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中文的芯片简介:

去年拿过蓝牙的板子, 后来项目夭折. 一直吃灰

网友:
最近流行wifi ,蓝牙好像不行啦

网友G:
俺用 DA14580 .小米手环同款芯片。

网友:
低功耗蓝牙 我的最爱啊

网友:
昨天刚看到一个产品用到NRF518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e是个好项目,但这个与飞思卡尔有关吗

论坛没有专门的蓝牙板块,放在热门的板块里,人气会高一点,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修改一下

网友:
关注NRF51822,低功耗是趋势啊。

网友:
没用到蓝牙 ,但收藏了,

网友H:
LZ能把1-6步做好,应该就成为专家了。估计1000楼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俺用 DA14580 .小米手环同款芯片。

DA14580,用在什么地方,小车么?

网友:
楼主的志向远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DA14580,用在什么地方,小车么?

智能硬件,如:小米手环

网友:
现在的蓝牙开发板,大多讲讲外设,协议栈部分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能把1-6步做好,应该就成为专家了。估计1000楼都没问题。

谢谢支持啊,万里长征第一步啊,边走边看

网友:
支持楼主,我的板子也在吃灰。

楼主:
再次发布整理的官方例程:(参见楼主位)
NRF51822无协议栈的数据收发+带协议栈的防丢器(官方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发布整理的官方例程:(参见楼主位)
NRF51822无协议栈的数据收发+带协议栈的防丢器(官方例程) ...

协议栈是否实用?代码量大么?

网友A:
协议栈一般是核心的东西,代码没人会公开。
倒是有一本书,好像叫Bluetooth Low Energy Handbook,还有中文版。讲了挺多的协议相关内容。

网友H:
nRF51822 SDK初体验

作为两家BLE芯片大厂之一,nordic不像TI那么开放,nordic的开发资料是很难找的。
今天有幸得到nordic的BLE芯片nRF51822的SDK,看了一下。

首先,nordic号称协议栈(称为SoftDevice)和应用完全分开,是怎么实现的呢?
TI的协议栈以库的形式提供,用户应用在链接时和库链在一起形成最终的机器代码,TI提供库和头文件供用户使用。
nordic用了不同的方式:SoftDevice,这样协议栈和用户应用可以单独编译和链接。实现BLE的SoftDevice似乎叫S110,由nordic提供。我猜nordic应该只提供S110的机器码,应该不会提供源代码。
看了nRF51 SDK,里面确实没有BLE的库,所有sd_打头的函数都是SoftDevice相关的。比如:sd_ble_gap_adv_data_set
这个函数是这么定义的:
SVCALL(SD_BLE_GAP_ADV_DATA_SET, uint32_t, sd_ble_gap_adv_data_set(uint8_t const * const p_data, uint8_t dlen, uint8_t const * const p_sr_data, uint8_t srdlen));
这个SVCALL在使用MDK时是这么定义的: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return_type __svc(number) signature
似乎是使用了Cortex-M0的SVC机制实现Softdevice。
(题外话,我在想Nordic会把自己的协议栈绑在一种CPU架构上吗?不是的,代码里有一个开关SVCALL_AS_NORMAL_FUNCTION
可以让上面的SVCALL宏定义变成普通的函数声明。当然在没有
源代码和库的情况下打开这个开关会出现找不到函数实现的链接错误)

总体来说我觉得softdevice就是nordic一种封闭协议栈核心代码的方式,和TI提供库文件的方式没有区别。
nordic号称自己的协议栈可以配合其它的RTOS,但是如果RTOS也用了相同的SVC呢?
我不关心nordic或者TI的协议栈核心代码实现,就算给我源代码我也懒得看,但是我觉得TI用库提供协议栈的方式更直接和通用;nordic这种方式太取巧了,某些时候会给用户带来一些限制。
当然51822还是有一些优势的,至少封装比较小。

至于怎么在nRF51822上开发应用我还没来得及看,没办法和TI的架构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H:
nRF51822 SDK初体验

作为两家BLE芯片大厂之一,nordic不像TI那么开放,nordic的开发资料是很难找的。

楼上很有研究啊,但是我感觉Nordic,也有其自己的优点。

和以库的方式相比,Nordic的更容易维护,是独立编译的。并且对于到客户手上的机器可以随时更新。S110的API接口只要不修改,当然也不会修改,那么从s110_nrf51822_6.0.0-1.alpha升级到s110_nrf51822_6.0.0-5.beta,就可以直接升级。

其实我很欣赏这种方式,这样协议栈和应用程序是独立维护的,更新也是独立更新的。需要考虑兼容性的地方会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栈一般是核心的东西,代码没人会公开。
倒是有一本书,好像叫Bluetooth Low Energy Handbook,还有中文 ...

抽空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上很有研究啊,但是我感觉Nordic,也有其自己的优点。

和以库的方式相比,Nordic的更容易维护,是独立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edb56d0101ckap.html,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低功耗的选择dialog的芯片

SmartBond™ DA14580(小米的芯片)
蓝牙® 智能解决方案:绝不牺牲功耗、尺寸和系统性能
蓝牙智能解决方案节省功耗、易于使用,是便携式电池供电设备之间,及其与云端连接的理想选择。Dialog的SmartBond™系列产
品是蓝牙智能解决方案的典范,也是市面上采用最易于使用、最节省功耗的蓝牙智能技术连接产品的理想选择。
由于吸收了Dialog数十年积累的低功耗RF连接性和功耗管理经验,SmartBond™产品具有业界最低的功率消耗。这些高度集成的解
决方案所需的外部组件比其它任何蓝牙智能解决方案都要少,而且无需外部处理器即可支持完全托管的应用。这些解决方案可与
Dialog 的 SmartSnippets™ 软件结合使用,后者包括一个完全合格的蓝牙智能协议栈、一份 SIG 认证的配置文件清单以及可用作
最受欢迎的用户案例的应用设计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edb56d0101ckap.html,转的

呵呵,转的好,讲了一些深入的东西

网友J:
无协议栈通信什么意思,  直接裸的固定信道 固定格式底层帧结构通信?   楼主自己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

网友K:
引用 楼主:
SmartBond™ DA14580(小米的芯片)
蓝牙® 智能解决方案:绝不牺牲功耗、尺寸和系统性能
蓝牙智能解决方 ...

这个有人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人用过吗?

X宝上有开发板买

另外贴上低功耗蓝牙大牛,Robin Heydon的大作。
Bluetooth low energy the developer's hand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协议栈通信什么意思,  直接裸的固定信道 固定格式底层帧结构通信?   楼主自己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 ...

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栈是必须的,但是个人水平有限,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算是什么程度吧。
最好有大侠们一起研究,这样会比较快。
但是请注意,我没有重新写一遍或者重新实现一个蓝牙协议栈的本事。
但是NRF51822是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就是实现一个自己的2.4GHz私有协议栈。

楼主:
谢谢关注,欢迎贡献

楼主:
经典名言啊,我们的好多协议不是做的太臃肿,就是太简单

In protocol design, perfection has been reached not when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add, but when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take away.
—IETF RFC 1925, Rule 12
协议设计的最高境界是,添一份则多,减一分则少。

网友L:
ble协议栈最近貌似更新大版本了 之前的4.0到现在的4.1  菜鸟前来膜拜一下 刚买了本<低功耗蓝牙开发权威指南> 看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ble协议栈最近貌似更新大版本了 之前的4.0到现在的4.1  菜鸟前来膜拜一下 刚买了本 看不懂呀.... ...

一起学习呗,把问题提出来,应该有大牛可以解释一下。
ps:我也刚弄了一本,正在慢慢阅读。。。

楼主:
Robert Browning said, “Less is mo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栈是必须的,但是个人水平有限,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算是什么程度吧。
最好有大侠们 ...

Nordic有个基于2.4Ghz的协议,叫Gazell,不过也是不开源的。

顶贴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栈是必须的,但是个人水平有限,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算是什么程度吧。
最好有大侠们 ...

好吧,膜拜。

网友:
好东西啊,关注楼主能不能坚持的搞下去

网友M:
我觉得用蓝牙实现控制六轴飞行器可能有点问题,毕竟蓝牙可控的范围很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用蓝牙实现控制六轴飞行器可能有点问题,毕竟蓝牙可控的范围很有限的 ...

呵呵,做个模拟一下,飞行器不是很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dic有个基于2.4Ghz的协议,叫Gazell,不过也是不开源的。

overheat兄,我的两个开发板,在我今天烧写了官方的心率计程序之后,没有运行起来就变砖了,jlink也没有办法识别了,用了官方的stdio也不能识别,有没有办法就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overheat兄,我的两个开发板,在我今天烧写了官方的心率计程序之后,没有运行起来就变砖了,jlink也没有 ...

应该是超过了180s没有连接系统休眠了,按一下button0,唤醒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过了180s没有连接系统休眠了,按一下button0,唤醒系统。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经验丰富啊。
果然如此,那请问心率一直是180,怎么让它变化呢?
看了一下程序,是通过按键0增长,按键1减少呢?

可喜的是,我的红米,是4.3的系统,直接支持BLE4.0的

网友N:
顶楼主,手头上也有一块去年团购的板子,跟楼主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楼主,手头上也有一块去年团购的板子,跟楼主一起学习

顶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现在支持BLE4.0的手机很多了,可以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研究一遍蓝牙协议栈是必须的,但是个人水平有限,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算是什么程度吧。
最好有大侠们 ...

协议栈不是都封装成了lib文件了么?

网友O:
引用 楼主:
X宝上有开发板买

另外贴上低功耗蓝牙大牛,Robin Heydon的大作。

这书被人裁切过了吗?感觉好奇怪没有页眉页脚也没有页码,文字和图片比较怪异.
确实是好书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书被人裁切过了吗?感觉好奇怪没有页眉页脚也没有页码,文字和图片比较怪异.
确实是好书 ...

内容是齐全的,在CSDN上面下载的,我正在阅读此书。

网友P:
有没有比较好的蓝牙书籍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没有比较好的蓝牙书籍推荐啊

参见60楼的Bluetooth low energy the developer's hand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协议栈不是都封装成了lib文件了么?

不研究源码,研究原理,为了更好的使用协议栈

网友:
这东东的OTA比较有意思好玩

网友:
NRF51822还可以哦,百度手环也是用这款芯片

网友Q: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经验丰富啊。
果然如此,那请问心率一直是180,怎么让它变化呢?
看了一下程序, ...

佩服佩服,连个最简单的代码都没看明白就敢开这样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佩服佩服,连个最简单的代码都没看明白就敢开这样的贴。

哈哈,惭愧啊,批评的是,还请多多指教,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批评,因为那样更省力气吗?
敢不敢我不知道,但是大家的支持确实使得我越来越有信心!!!当然批评也使得我更有动力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网友Q:
引用 楼主:
哈哈,惭愧啊,批评的是,还请多多指教,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批评,因为那样更省力气吗?
敢不敢我不知道, ...

批评当然省力。
你不看看,连OVERHEART都不忍心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那个改心率的真是最最简单的代码了,不记得OVERHEART的中文例程说明书有没有提过这事,另一家的(讯联)直接拿这个例子加中文注释。
这类简单问题,直接他们客服Q群问问就解决的。

网友:
楼主我也开始做你的部分工作了,我先去搞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批评当然省力。
你不看看,连OVERHEART都不忍心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那个改心率的真是最最简单的代码了, ...

chen winger
我发这个帖子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我想我遇到的问题,大家特别是新手在应用的时候肯定会碰到的。
我希望和拥有此开发板的坛友,一起玩。

如果触犯了你的利益,当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触犯你的利益了,引来你这么无礼的攻击。
你的第一次回复我已经尽量克制了,我虚心接收你的批评。

但是你的第二次回复,已经明显有挑拨是非,和故意不知道是显摆还是怎么,提及另外一家开发板商。
这家单位,我看过了,也没有什么新颖或者进步的东西,都是官方的,即便加了中文注释。

对于你的无礼,我再次虚心接受,如果触动了你的既得利益,你可以保留诉讼的权利。

我还是那句话“大家的支持确实使得我越来越有信心!!!当然批评也使得我更有动力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继续埋头看我的“Bluetooth low energy the developer's handbook”

另外预告一下,到100楼的时候(在此之前我就不回复了,要抓紧时间了),会放出“Bluetooth low energy the developer's handbook”的中文版,目前还在整理。。。

网友:
很快就100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现在支持BLE4.0的手机很多了,可以学习了

现在人懒了,没那么有动力了,不过还是应该坚持学习

网友Q:
引用 楼主:
chen winger
我发这个帖子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我想我遇到的问题,大家特别是新手在应用的时候肯定 ...

提另外一家是因为当初正好看过他的例子,而OVERHEART的例子才发布到大概I/O还是某些外围器件设置阶段。
OVERHEART的板子,我是他最早发布(才买官方SDK准备做板子)第一次团购后,没赶上但是也差不多时间买了他家的板子,现在我还一直用着他的板子调试一些程序,刚买他板子的时候,他们的MPU6050的例子还没提供,BLE的更只有NORDIC SDK官方版。
只是OVERHEART发布教程速度实在太慢,和他开始宣称的进度差距太大(可以理解)。
完全是另外买了讯联的板子(他的板子到手就废掉了,懒得找他折腾)后,看讯联提供的NORDIC官方培训PPT才入门的,我认为那套教材是神级配套。
这个是提及讯联的原因。

为什么会回复前面两个帖子,因为你在我发前面两个回复时,给我的映象是宣言很伟大,行动很渺小,特别是要求盖楼的行为,是不是看盖楼时间太多了?

作为一个真正想学习的人,不会被一两个开发板卖家困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还想请教您个问题,类似51822这样的芯片,有没有QFP封装的?

你好nRF51822有一个QFN48封装的(6*6mm),还有一个WLCSP封装的(类似BGA)。大约3*3mm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好nRF51822有一个QFN48封装的(6*6mm),还有一个WLCSP封装的(类似BGA)。大约3*3mm ...

这两封装个人焊接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Q:
提另外一家是因为当初正好看过他的例子,而OVERHEART的例子才发布到大概I/O还是某些外围器件设置阶段。
O ...

“讯联提供的NORDIC官方培训PPT才入门的,我认为那套教材是神级配套。”

求这套神级PPT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两封装个人焊接搞不定

QFN那个只要有风枪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QFN的,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好的文档呢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nRF51822真是个好片子,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

网友(2015-01-20):
ti有芯片可以无线和控制一条龙

网友:
不知各位大神如何看待  无线蓝牙手柄和STM32之间的通信 。。

网友(2015-03-21):
lz  OTA是什么实现的能讲讲吗?

网友R(2016-03-29):
在PC机上,能否通过蓝牙4.0适配器,读取心率带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PC机上,能否通过蓝牙4.0适配器,读取心率带的数据呢?

可以的,我的笔记本把蓝牙适配器模拟成一个串口,直接透传数据。那么心率带的数据只要驱动支持肯定可以的

网友:
做蓝牙还是要花些时间的

网友(2017-03-24):
感谢分享,是不错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