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两轮小车全部开源(PCB+程序+......)超长~~~

楼主(2014-12-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2NTIzNTky.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2NDgzMjEy.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2NDgwNTYw.html前段时间DIY了一辆两轮平衡小车,感觉挺有意思。很多资料都是参考的其他大神的,本着受益于开源,回馈于开源的精神。现在也把自己的做品拿出来晒晒!

故事很长,不想听的建议倒着看~~~

//********************************************************************************************************//
大二的时候就想做一辆平衡小车玩,那时刚刚学习STM32基本上编程也是瞎搞的,很多都是直接copy  瞎改,效果可想而知  ....... 后来也不了了之放弃了

附当时图片两张:

之后就没有再考虑平衡车,知道自己渣,做不出来~~~~~

转眼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里参加暑假的大学生电子科技比赛(TI杯),那时选择了个寻找铁疙瘩的题目~~~ 说起来比较简单了呐~~~就**的个传感器,跟循迹一样的原理但没做好~~~最痛苦的是接线,用了好多的杜邦线,乱七八糟的几十根有的~~
搞到 最后看到电线头都大了~~~
再来一张~~

暑假过后自己也没有回家,然后就在寝室里上上网,看看书,打打游戏,出去打打篮球等~~
最重要的是学习绘制电路板,,,,,开始安装了protle99,,,越用月感觉不对劲儿~~后查了查安装了Altium Designer14  之后就是宅寝室浑浑噩噩的看视频,照着比划了~~~~
当时自评价自己的一句话就是 忙忙碌碌却又碌碌无为~~~~(一个人挺伤感的...)

俗话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己画了自己的第一块板子---------STM32F103  64引脚的最小系统板

下面进入正题

先展示一张成品图吧:

主控芯片选用       STM32f103RBT6
电机驱动选用      东芝TB6612
传感器模块选择        MPU6050
蓝牙模块   (能连上就行)
电源供电 12V——(7805)——5V——(1117)——3.3V

然后就是设计板子外形尺寸然后布线

上面是控制板,还有一块电源板子,用于把12V电源稳压到5V 然后输送过来,另一方面为了给小车起到支撑作用,图就不上了,最后我会把工程上传上来的。

然后是还能接电路,为了焊好这东西自己也是蛮拼的,之前先买了一些焊接贴片元件的板子,用来练手。之后为了焊接QFN封装的芯片,还买风枪和一些QFN封装的芯片的模块,拆了焊焊了拆的~~~终究也是练到了好的技术
晒晒自己手工焊好的板子吧!!!!

哇哈哈,感觉很有成就感啊~~~~

再说一下电机和电池(排除广告嫌疑~~~~)

下面开始扯一下程序算法~!!!!!!
控制算法:

1.倾角环                        得到t时刻的小车平面 和 地理水平面的夹角(正负偏差) +        此夹角                                的变化速度
2.车速环                        得到小车整体的运动速度                得到小车的位移量

3.PWM输出                左右电机通过PWM驱动TB6612控制输出

定义变量:
Angle_err                小车平面和地理平面的角度偏差
Angle_Gyro                小车角度变化的速度        (角度偏差的变化速度【Gyro 陀螺仪】)
Moto_Speed_L        小车左边电机的速度
Moto_Speed_R        小车右边电机的速度
Moto_Disp_L                小车左边电机的位移
Moto_Disp_R                小车右边电机的位移

核心计算公式:
PWM_L =  (Kp_1 * Angle_err + Kd_1 * Angle_Gyro) +
(Kp_2 * Moto_Disp_L + Kd_2 *Moto_Disp_L)

PWM_R =  (Kp_1 * Angle_err + Kd_1 * Angle_Gyro) +
(Kp_2 * Moto_Disp_R + Kd_2 *Moto_Disp_R)

核心代码注释:
void IMU_GetAngle_Now_(float *Ang)
{

        float Angle_1;
        float Angle_2;
        short acc[3];                                                                存放加速度数据  0,1,2, 对应  XYZ
        short gyro[3];                                                                存放陀螺仪数据        0,1,2  对应 XYZ

        MPU6050ReadAcc(acc);                                        读取传感器的XYZ轴的加速度分量AD
0~2`16
        Angle_1 = atan((acc[0]*1.0f) / (acc[2]*1.0f));        Angle_1 计算当前的角度值 反正切
        Angle_1 = (Angle_1 * 180 ) / 3.14 ;                        反三角函数计算得到的是弧度制,抓换为                                                                                        角度值
        MPU6050ReadGyro(gyro);                                        得到传感器的角速度 (通过陀螺仪)

        Gyro += ( -gyro[1] / 16.4f )*0.02 ;                                AD值 转换为角度值 计算原理参见传                                                                                        感器数据手册
转换为角度值后进行积分处理0.02为积        分采样时间20ms

        Angle_2 = 0.98 *  Gyro + 0.02 * Angle_1;                角度的低通滤波,以消除震动和干扰误差

        Gyro = Angle_2 ;                                                                              防止陀螺仪误差积分漂移
        Ang[0] = Angle_2+3.18;                                                Ang0】 当前偏差角度  + 3.18 传感器                                                                                        安装偏差(零偏)
        Ang[1] = (-gyro[1] / 16.4f) * 0.01;                                纠正陀螺仪方向 返回角速度
}
滤波效果图:(说真的,没搞懂卡尔曼滤波~~~~~这个效果也不差,还简单)

绿色 加速度计算角度   黄色 低通输出曲线                红色 陀螺仪跟踪曲线

输入参数 当前角度   角速度
输出参数        void
void IMU_Control_Gyro4(float Angle ,float Gyro)
{
        static int speed[9] ;
        int Left , Reght ;

        if(Angle > -45 && Angle < 45)                        当前角度情况判断
        {
                //得到 速度 和 位移
                //speed[0]           speed_L                左边速度
                //speed[1]   speed_R                右边速度
                //speed[2]
                //speed[3]
                //speed[4]    speed_move_L        位移L
                //speed[5]         speed_move_R
                MOTO_Get_Speed2(speed);
                //直立
                Left = Angle * 75 + Gyro * 75 ;
                Reght = Angle * 75 + Gyro * 75 ;
                //叠加速度位移控制
                speed[7] = speed[4] * 2.0 + speed[0] * 28 ;
                speed[8] = speed[5] * 2.0 + speed[1] * 28 ;
                //对叠加的速度位移控制做平滑输出处理
                speed[7] *= 0.09 ;
                speed[8] *= 0.09 ;
                //直立控制和平滑后的速度位移控制相叠加
                Left += speed[7] ;
                Reght += speed[8] ;
                //PWM通过电机驱动模块输出到电机
                TIM3_Pwm_Set(Left,Reght);
        }
        else
        {
                NC = 0 ;                                关闭电机
                LED1 = !NC ;                        LED关闭
        }
}

void MOTO_Get_Speed2 (int *V)
{
        int I_ = 1000 ;
        //得到计数器值
        V[0] =  TIM_GetCounter(TIM2);                        //A0
        V[1] =  TIM_GetCounter(TIM1);                        //A12
        //计数器清零,准备下一次采样
        TIM_SetCounter( TIM1,0);                /
        TIM_SetCounter( TIM2,0);
        //由电机当前的驱动方向,判断电机转动方向的正负,进而判断速度的正负
        if(AIN_1==1)
                V[0] = -V[0] ;
        if(BIN_1==1)
                V[1] = -V[1] ;
        //对速度做平滑处理,类似之前的角度处理方法
        V[0] = V[2] * 0.7 + V[0] * 0.3 ;
        V[1] = V[3] * 0.7 + V[1] * 0.3 ;

        V[2] = V[0] ;
        V[3] = V[1] ;
        //左右车轮取平均值输出 使其做直线运动  V4】当前的车速
        V[0] = ( V[0] + V[1] ) / 2 ;
        V[1] = V[0] ;
        //速度累加 的到位移  左右车轮的位移
        V[4] += V[0] ;
        V[5] += V[1] ;
        //对位移(积分)的饱和处理 防止误差积分偏移过远 造成速度位移控制的不稳定
        if(        V[4] < -I_)        V[4] = -I_ ;
        if( V[4] > I_ )        V[4] =  I_ ;
        if( V[5] < -I_) V[5] = -I_ ;
        if( V[5] > I_ ) V[5] =  I_ ;
        //增加小车的位移控制量 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V[4] = V[4] + MOTO_SPEED_L ;
        V[5] = V[5] + MOTO_SPEED_R ;
}

void TIM3_Pwm_Set(int LL,int RR)
{
        **************************************************
        if(RR<0)
                AIN_1=1,AIN_2=0;
        else
                AIN_1=0,AIN_2=1;

        if(LL<0)
                BIN_1=1,BIN_2=0;
        else
                BIN_1=0,BIN_2=1;
        **************************************************
        LL = abs(LL)+25;                        增加控制死区
        RR = abs(RR)+25;

        if(LL>=999) LL=999;                控制饱和处理
        if(RR>=999) RR =999;

        TIM_SetCompare2(TIM3,LL);                电机对应的PWM通道输出
        TIM_SetCompare1(TIM3,RR);
}

中断判断标志位:

if(TIM4_IMU)
                        {
                                IMU_GetAngle_Now_(IMU);
                                IMU_Control_Gyro4(IMU[0],IMU[1]);
                                 TIM4_IMU=0;
                        }

最后再上一张示意图,,,,,有点抽象,自己画的

嗯,,,,,,,,,该说的都说完了~~~  上电,烧程序,小车跑起来了~~~
下面2楼上传视频和工程代码.........(不要和我抢!!!!!)

关于遥控,自己只做了按键的控制,没有再做6050的姿态控制,本打算通关按键切换控制模式,既可以按键控制也可以6050姿态控制(类似空中鼠标把),后来事情有点多,拖一拖,回头再弄,大体上已经完成!!!!小车一些参数可能还要再细细调一调!!!!!

画了多少钱????
八九百吧~~~~~乱七八糟的,打板子画了400大样,有很多设计废的~~~~     买芯片什么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不过感觉还是很值得的!!!远比要买一个现成的划算得多!!

写的哼乱啊啊~~~
资料在七楼和十楼!!!!

网友:
很多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你说你是多想被XX啊

网友:
你的图片挂了

网友A:
谢谢LZ的分享哈,不过貌似图全挂了。。。

网友:
LZ换个图库吧

楼主:
工程文件:

遥控好像暂时上传不了了~~~视频太大,上传到优酷待审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LZ的分享哈,不过貌似图全挂了。。。

是吗????? 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 我再看看

你的图片直接从QQ空间上复制链接过来的,被屏蔽了,把图片直接上传到论坛吧。你自己可能发现不了,用另一个浏览器,或另一个电脑,也许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吗????? 我再看看

遥控程序和遥控PCB与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直接从QQ空间上复制链接过来的,被屏蔽了,把图片直接上传到论坛吧。你自己可能发现不了,用另一 ...

谢谢,提醒,阿莫就没有个截图的工具吗

网友:
图片几乎全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阿莫就没有个截图的工具吗

给你个超级好用的截图工具:FSCapture .该软件支持滚动屏幕截图,非常强大,截完图后,可以进行简单编辑。阿莫论坛,应该不支持编辑状态下截图,没发现。

网友:
你的图挂了

网友:
真的不错,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很不错,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相当赞~如果能再编辑一下就好了,看着很乱感觉

网友:
哈哈,TI的那个金属探测是吧我黑龙江的也做了

网友C:
羡慕楼主大学有如此好的宿舍

网友D:
楼主的皮鞋好酷的样子

网友:
楼主电机的广告还是可以做一做的嘛。。。淘宝上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大学有如此好的宿舍

我们寝室是真个楼栋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皮鞋好酷的样子

迪卡侬的运动鞋好不好~~~

网友:
这电机没霍尔?

网友:
顶一把,顺便mark

网友:
好东西,这一套大概要多少钱,不做板子,手焊的话,一直想做一个,好久不干电子了,没时间研究啊。。。。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 我没有示波器啊 能做吗

网友:
做了一次小车已经对你很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 我没有示波器啊 能做吗

完全可以的!!!

网友:
.速度控制不是调pi的吗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看了楼主的程序和原理图,二者有出入,程序中定义的引脚和原理图中不一致。。。

网友G:
不错,做的很认真,你的车子用这个电机速度能起来么?

网友:
问一下 楼主减速电机的型号是什么 最好给一下淘宝链接

网友:
楼主的这个厉害,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做的很认真,你的车子用这个电机速度能起来么?

速度还好吧,相比飞思卡尔他们那个嗖嗖跑的差远了~~~但也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看了楼主的程序和原理图,二者有出入,程序中定义的引脚和原理图中不一致。。。 ...

一个是遥控的,一个是小车的     二者PCB和程序都有上传,,可能你看差了吧,,,,,

网友:
很不错的作品哦,谢谢共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速度还好吧,相比飞思卡尔他们那个嗖嗖跑的差远了~~~但也不满

速度差别的原因是因为选的电机么?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高手都是钻研出来的。

网友:
确实好长.....   楼主宿舍不错哈。。。 有车有床有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速度差别的原因是因为选的电机么?

恩,本身电机为了增加扭矩就减慢了速度极限速度跑不快,,,,,,,我感觉不安装减速器直接拿电机驱动也可以的!!

网友(2015-01-14):
好象是在校生,又一力作呀!

网友I:
楼主你那遥控器上的摇杆按键哪儿买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我也在做类似的,有空一起交流啊1164512033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那遥控器上的摇杆按键哪儿买的?

T宝,五相摇杆按键

楼主:
今天自己下来看看之前上传的小车PCB好像传错了,现在补上

网友(2015-05-13):
楼主QQ号多少?想向您学习,我的QQ:394519046

网友(2015-09-29):
楼主挺有钻研精神的,赞一个。
有没有啥入门资料啊,感觉对于自平衡小车的原理不太懂

网友(2015-11-03):
思路讲的不错,LZ还是很棒的

网友J:
打算用TB6612驱动电机, 从网上找的五花八门的资料我已经懵了。请教一下LZ,对TB6612的输入,
主控是输出两路PWM给 PWM_A、PWM_B,用GPIO控制 AIN_1、AIN_2、BIN_1、BIN_2;
还是要输出4路PWM给AIN_1、AIN_2、BIN_1、BIN_2,用GPIO控制  PWM_A、PWM_B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算用TB6612驱动电机, 从网上找的五花八门的资料我已经懵了。请教一下LZ,对TB6612的输入,
主控是输出两 ...

主控是输出两路PWM给 PWM_A、PWM_B,用GPIO控制 AIN_1、AIN_2、BIN_1、BIN_2控制方向

网友K:
大神你好 最近我也在做平衡小车, 但是无论如何直立环都立不起来
调了2天了,你能方便和我讨论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你好 最近我也在做平衡小车, 但是无论如何直立环都立不起来
调了2天了,你能方便和我讨论下吗,谢谢 ...

控制工程不太懂,全凭感觉~~

网友(2016-01-20):
控制工程不太懂,俺也是全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