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ONFIG2软件工具定义C8051F340的SPI端口问题

楼主(2014-12-11):
用CONFIG 2软件工具定义 C8051F340 的SPI 端口问题:
SPI一共用到4个口子,SCK,MISO,MOSI,NSS
如何通过CONFIG 2工具软件要把把端口设置为 NSS = P3.0; SCK = P3.1;MISO = P3.2;MOSI = P3.4;

下面图里的就是通过CONFIG 2软件设置的端口。该怎么改,知道的坛友麻烦留言告诉我一下。

楼主:
刚刚问了个朋友,说可以自己拿IO口去模拟SPI,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硬件SPI顺序没办法更改的

网友:
引脚能改,但只能按顺序来!

网友:
silicon这个交叉开关就是搞笑的,所有外设的顺序不能更改,意思就是你在设计电路阶段就要把引脚分配好,而且只能按它的顺序来分配,这和其它MCU 的固定引脚有什么差别?还要弄一些寄存器来配置,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A(2015-03-24):
请问有CONFIG这个软件吗?我没找到,我邮箱1548877547@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CONFIG这个软件吗?我没找到,我邮箱      谢谢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