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论合理性,光耦这样能工作吗?

楼主(2014-12-11):
在调试硬件的时候发现光耦(EL357N)驱动不了,然后特意搭了个测试板。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控制IO的高低,能不能点亮这个LED?

编辑: 问题解决,应该是IO驱动能力问题。改成灌电流方式解决(MCU确实是51 但IO不是P0) 附原理图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图画的很别扭,但是可以工作.

网友:
估计点不亮,电流小吧

网友A:
感觉呗LZ坑了点,都说了搭电路测试,怎么还问呢

网友B:
R19弄成1K应该可以,LED1电流5MA以内应该可以

网友:
不过一般是用光耦推动个NPN之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呗LZ坑了点,都说了搭电路测试,怎么还问呢

就是因为,凭我自己这点简陋的知识认为是能点亮的,结果。。。。(光耦毫无反应呀)

网友:
贴片的肯定可以,直插的估计难。。。R19要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9弄成1K应该可以,LED1电流5MA以内应该可以

102就是1K啊?

楼主:
可能是我标了两个R19(我的失误,上面应该说的是左边R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9弄成1K应该可以,LED1电流5MA以内应该可以

懒洋洋 大神,我这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开始怀疑人生了,所以贴上来看看

网友B:
我说的是MCU那边的r19

网友:
看你io的输出能力,减小左边的电阻,调整右边的电阻,肯定能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洋洋 大神,我这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开始怀疑人生了,所以贴上来看看

把MCU那个R19改成1K, 然后你先确定下你的LED是否正常噢,亲,不要搞反了那就搞笑了.还有你是用什么LED,一般红色贴片0805的LED,5MA就很亮了.

网友C:
IO 设置成推挽可以,漏极开路肯定不行,即使去掉电阻也不行。
或者让IO灌电流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MCU那边的r19

左边R19减小到100欧  测得 IO输出高电平时 是0.9V (说明光耦左边导通) 但是右边没有反应

网友:
你是什么MCU?不会是51吧?不会是P0口吧

网友B:
顺便说说,这样搞LED就像是带了9层套子打炮,多此一举.
光耦一般是用来推动三极管,再带强电继电器之类防止电弧击穿IO.1个LED这样搞,你会被你老板打死

网友:
一直亮的吧。。。。。

网友:
发在51版了,估计是51,IO最好用拉的方式驱动光耦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说,这样搞LED就像是带了9层套子打炮,多此一举.
光耦一般是用来推动三极管,再带强电继电器之类防止电 ...

正如楼上所说,改成灌电流 问题解决。 这个电路只是用来验证光耦能否工作,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
上面说的很精辟,你的二极管不要插反了?12V到LED那里接一个200欧的电阻, 光输入电阻应该在400欧到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设置成推挽可以,漏极开路肯定不行,即使去掉电阻也不行。
或者让IO灌电流不就行了么? ...

正如你所说,确实需要改成灌电流方式,问题解决

网友:
把R19去了

网友:
I/O 中那边如是:5/2K=2.5mA,有点小,灌应可以,外加三极管驱动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凭我自己这点简陋的知识认为是能点亮的,结果。。。。(光耦毫无反应呀) ...

用IO驱动最好还是接电源,灌电流

网友:
如果LZ单片机是STC11F04的话,把IO配置成推挽输出的,应该也可以。就是左边的那个R19要改小一点。

网友:
MCU IO有输出能力吗?

网友:
把R19去掉看看,一般的IO最多也就20mA的拉灌能力,而光耦的trigger电流普遍都在10mA以上,你这个电阻太大了。

网友:
可以工作

网友:
楼主为了看你这个电路我脖子歪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说,这样搞LED就像是带了9层套子打炮,多此一举.
光耦一般是用来推动三极管,再带强电继电器之类防止电 ...

哈哈,是这么一说,光耦出现的场合一般输出都在12V,或者24V了,驱动一个LED仅可以作为教学演示。

网友:
以搭起来的电路做测试为准吧,有时候是要自己去做过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