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测量体脂感兴趣,不知道怎么弄,大家给点idea

楼主(2014-12-11):
上网查了下居然有不少产品,目测用的是生物电阻法,还有就是压力电极的选择,没头绪

网友A:
ti的afe4300,有全套参考设计,不用重头做。

网友:
总是有点怀疑测量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afe4300,有全套参考设计,不用重头做。

TI的只是把信号的调理的都集成到一起,可以做到很小,就是传感器不好弄,既要精度高还得便宜,确实不知道找哪家的

网友B:
可以选用HOLTEK HT45F77  体脂称专用IC,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用HOLTEK HT45F77  体脂称专用IC,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

传感器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用HOLTEK HT45F77  体脂称专用IC,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

真的是卧虎藏龙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用HOLTEK HT45F77  体脂称专用IC,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

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站內聯繫,或者加我.

网友(2018-05-28):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用HOLTEK HT45F77  体脂称专用IC,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

合泰的专用IC感觉都是忽悠人了,没觉得有多专用

网友:
见识了,都是牛X的人。

网友:
我毕设做的这个。仅仅是做了电路,测量得到电阻。
传感器,拿四片铜片,脚丫子站在上面。。。。当然效果不咋好

网友(2018-09-19):
都是牛X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