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楼主(2014-12-12):
我们知道0~5V的TTL是电压信号,4~20mA是电流信号,那么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请考虑以下问题: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还有一个混合问题:
6、我们知道,电压信号传不远,即使+12V/-12V的RS-232信号也只能够传15米,更别谈0/5V的TTL电平。但是,RS-485也只有+5V/-5V,怎么传1200米呢?仅仅差分?RS-232的信号到了远端,也是+12V和-12V啊,差分是为了解决信号极性的转换时的畸变?那么极低的波特率下RS-232也传不远啊!4~20mA是电流信号可以传的远到1200米,那么RS-485是不是伪装的电流信号?
就像,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另外提醒即将回答的同学们:
   就是别低估了问题的难度甚至忘了仔细看题目。
   第1个问题是RS-485为什么不能开叉而不是为什么不能交叉。RS-485在15米以内是可能直接开叉的,可是远了就必须用HUB4485G的RS-485扩展HUB,问题是RS-485的用途主要就是远距离的。
   第2个问题是书本上说滥了的,但是就没有人讲清楚其所以然。我见过光波的反射,也可以理解电磁波的反射,可是谁见过或者测量到过RS-485信号的反射?是以光速反射吗?
   RS-485是在RS-232电压、TTY电流环、4~20MA电流环、MODEM、以太网之后出现的,所以应该是集这些之大成并且改进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在RS-485之后出现的USB、ADSL等等又利用了更加巧妙的东西。

网友:
485靠电流传递信号

网友A:
485靠电流传递电压信号

网友:
LZ不要钻牛角尖,RS-485本质就是利用差分电压来传递信号。你说的那些为什么是为了保证传输尽量不出异常的手段,这些你在实际应用中会慢慢体会的。

网友:
“不能开叉”和“终端电阻”是一个问题--避免信号反射。“可以并联”是因为485是半双工通讯。“远距离要接GND地线”是为了避免因两点电位差带来共模电压超接收范围。

网友B:
lz需要学习的知识叫着信号完整性

网友:
差分信号,应该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靠电流传递电压信号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最终器件上还是靠电压去识别信号的

网友:
有点意思。要逐本溯源的思考问题,,,

网友C:
答对了,你给奖金嘛?
口气说的这么牛逼
信号反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会因为某个无知的人说不存在就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答对了,你给奖金嘛?
口气说的这么牛逼
信号反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会因为某个无知的人说不存 ...

很欣赏豪迈的兄弟。

网友:
LZ看看:
信号完整性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需要学习的知识叫着信号完整性

这个太高深了别人可能不懂

网友D:
楼主一贯在给波士打广告,说句实话,本来对波士没啥感觉,自从楼主来了过后,我开始讨厌波士了。

这个帖子楼主如果不是在故弄玄虚,就是需要补课了。

网友:
只知道RS-485用差分电压来传递信号,还没考虑过这么深的问题啊

网友:
485是个电平信号协议,电流决定了485芯片的带载能力。

网友:
不懂,也不想懂

网友:
感觉问题的提出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复杂,闹心啊

网友:
好流比的样子啊,坐等LZ开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贯在给波士打广告,说句实话,本来对波士没啥感觉,自从楼主来了过后,我开始讨厌波士了。

这个帖子 ...

博世吧?
没有看出来文字里有打广告的嫌疑啊。

网友:
就是那个做各种串口转换器的公司,原来还用过他们的东西,很不错的,问题是楼主发的一系列软文,让人倒了胃口。仔细看一下,楼主位还是软文。

不是博世,博世干不出这么低逼格的事情。

网友:
个人理解,485是差分电压信号无误。lz说的问题在电路原理和信号完整性中可以找到答案,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了解一些光学,对你说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的问题可以解释下。可以百度到的就不说了,虽说是波粒二象性,但目前实际研究过程中通常也并不是同时考虑,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光学中有较为明确的限定,这里不解释,我也记不住)判断需要考虑波动性还是粒子性还是两者都需要考虑,基本不会混乱。再者说,大自然本来就是矛盾的,很多问题要辩证地看,要不很容易死胡同。当然最后这句是歪楼了。如果lz把你问的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欢迎分享,看下你是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

网友:
电流是本质(电子的骚动),电压是表象

网友:
晕,多看看厂商的规格书,AN应用文档,这些都是基础中的基础,还论个不停。

网友:
来科普就直接科普

网友:
RS485当然是电压信号,楼主直接科普吧

网友:
电流和电压的关系还未弄懂的,请重修初中物理,或小学《自然》(我们那个时代是叫自然的)。

网友: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实际工程中能开叉.最好用铜线,我试过200米用网线都没问题.我好奇那本书?哪个老师告诉你"不能开叉"?人家是告诉你 尽量不要开叉 还是 打死都不能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是电压信号.而且是差分电压..我好奇那本书?哪个老师告诉你“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书上是怎样描述的?是说"最好接上终端电阻"?还是"必须要接"?是10米通信距离都要接?还是通信距离长!长到某个程度才要接?
---知道要接电阻,但不知道为何要接电阻!接电阻目的是什么?是这样做符合规范?书上这样说所以这样做?还是为了通信质量好一点所以才接上去?如果通信信号本身就是很强!还要按书上说接上去?
终端电阻只是在长距离高速通信时可能!是可能有信号放射导致原始信号被覆盖.为了降低这种放射所以加个电阻.加这个电阻的缺点:对原始信号一样有削弱的作用.通信可能更加糟糕!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网友:
差分电压信号;电压,电流在某个角度是一体的,都是电子在导体里传播表现出来特性的。

网友:
差分电压吧,差分电压和RS232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LZ说你什么好呢。

网友:
485是电流信号,电流如果不转换成电压,不好测量,所以得加个终端电阻。为了阻抗匹配,得120欧。距离近,可以不加终端电阻,是因为反射的回波不足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