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每天凌晨自动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4-12-12):
win7电脑,设置成str的休眠模式,每天晚上用好后就休眠掉,
现在发现每天早上电脑都是开着的,也就是有什么软件每天凌晨自动将str休眠的电脑启动了,
请问怎么样查找系统中能将电脑从休眠状态启动的软件或者任务?
或者有什么log文件记录启动电脑的事件?

网友:
中毒了 少年

网友A: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一个同学,他的电脑每天早上会自动开机(估计是因为宿舍里早上来电的时候一瞬间冲开的)。
结果他老人家拿了一个符贴在了电脑上。

你自己看看开关机记录,如果时间点都是固定的那就是计划任务了,如果时间点不固定说不定你家宠物半夜踩到键盘了,,,,,

网友B:
保存文件后关掉电源.我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置的5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就自动关闭显示器,但是经常会无缘无故变成从不关闭显示器.

网友:
贴一张道长符

网友:
中毒了 骚年

网友:
拔掉电源线,肯定能清净一晚上~!

网友:
把电源插头拔掉,把电池也卸下,再贴一张道长符,应就不会再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存文件后关掉电源.我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置的5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就自动关闭显示器,但是经常会无缘无故 ...

在播放音乐或视频时,是不会灭屏的。

网友:
电脑送我,保证睡得安稳。。。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同一楼,查看开关机时间。不是计划任务的话,有没可能是电压不稳,导致误触发开机?

网友:
加个启动项,批处理,设定凌晨到5点如果开机的话执行批处理关机就好了

网友C:
bios里面好像有个远程唤醒,关掉试试。
以前遇到过一开电源插座,电脑就会启动的,关闭那个启动选项就好了。

网友:
拨电最直接

网友:
bios里有设置自动开机的,去看看吧

网友:
有时候干扰脉冲会误触发USB唤醒的,去BIOS里把USB唤醒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一个同学,他的电脑每天早上会自动开机(估计是因为宿舍里早上来电的时候一瞬间冲开的)。

win7下面有哪个文件记录开机时间的吗?我也想看看是不是具体哪个时间触发的,或则被哪个软件触发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综合ls几位的建议,先把bios的几个启动触发先关闭掉

网友D:
我的电脑以前也这样,不过装了win7-64位后就没出现过 ,以前是32位的

网友:
有事件记录的,随便一百度就行。或者可以随便把系统时间改成快一点,关机,看看会不会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综合ls几位的建议,先把bios的几个启动触发先关闭掉

楼主,试了一个晚上,还会不会自动启动?

网友F:
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定时开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定时开机呀

bios看了,确定没有设置自动开机,所有自动开机选项都关闭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了一个晚上,还会不会自动启动?

昨天重启看bios后,和平时区别的,感觉就是迅雷没运行,今天早上没有自动启动,
这个接下去几天再试试,看看到底是哪个软件引起的

网友G:
最主要是还是找到启动是从哪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主要是还是找到启动是从哪里引起的

这个我也想啊,只是不知道win7有什么记录启动事件的log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好像有个远程唤醒,关掉试试。
以前遇到过一开电源插座,电脑就会启动的,关闭那个启动选项就好了 ...

有的主板支持上电启动,可以设置

网友:
我发现我的电脑经常在自动关闭屏幕(设置的不用自动关闭显示)后, 风扇狂转. 一动鼠标, 就停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以前上大学时实验室有台电脑也是这样的,会自己开机

网友:
拿了一个符贴在了电脑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保存文件后关掉电源.我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置的5分钟没有任何动作就自动关闭显示器,但是经常会无缘无故 ...

有些程序会阻止自动关闭显示器,比如一些远程操作窗口,一些视频播放软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一个同学,他的电脑每天早上会自动开机(估计是因为宿舍里早上来电的时候一瞬间冲开的)。

如果拔掉电源后第二天还是自动开机了。那就只能拿符贴了,再不行请个大师来开坛作法吧。

网友:
楼主,你可以试试把电源关掉(如果是笔记本,笔记本的电池也取下来),之后将主板上的纽扣电池取下来,短接电池座上的两个极片,放电之后,再将电池安装上去。再开机试试看。我曾经用此方法解决了我的笔记本win7 每次关机之后自动重启的问题。
试试之后,将结果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程序会阻止自动关闭显示器,比如一些远程操作窗口,一些视频播放软件等。 ...

这些都没开,看了进程也没什么异常.

网友:
检查一下BIOS,看有没有启用定时开机吧

网友:
看来学习了,还没永过这功能

网友:
还有可能是自动更新的问题。

网友:
不懂,但是我用的台式电脑可以设置规定时间开机启动,在bios里

楼主:
回楼上各位, bios里面确定各种自动启动全部关闭,
测试了2,3天,不开迅雷时,不会自动启动, 只要开迅雷时,第二天早上就肯定自动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以前也这样,不过装了win7-64位后就没出现过 ,以前是32位的

我的筆記本是無法關機, 每次關機都自行重啟, 不知是不是 32位 win7 的問題.

网友:
以前电脑分为南北桥架构,在南桥内有一个寄存器可以实现定时开关电脑的.当时产品在开机时可能会出现一个bug,刚开始调试时需要人手动开关机,不能长时间测试,请教intel的FAE后,在他们红皮书中找到一个寄存器只要简单设置就可以实现自动开关机.时间久了,我自己也不记得了这个寄存器地址了,只记得当时自已用C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放在根目录下的Autoexec.bat文件中就可以了.现在电脑架构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寄存器了,有时自己也想用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大虾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