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基于openwrt的路由器开发,求指点。

楼主(2014-12-12):
本人熟悉Linux内核,做过些ARM9的底层开发,现在想入门路由器的开发,不知该怎么做,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好宽泛,我搞过openwrt ,不知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宽泛,我搞过openwrt ,不知能否帮到你

求大侠指点,应该就是入门openwrt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侠指点,应该就是入门openwrt吧

这个。。我也是项目遇到,然后研究的,直接入门我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啊

网友:
找个可刷该固件的老式路由器,还带有串口的,能简单学习串口,网上好像又这些资源的,百度搜索就能搜到

网友:
有时间在这里发帖
还不如去看官方文档

网友B:
openwrt一般只是装装应用,应该很少涉及路由开发, 都是做些配置
我是通过openwrt入门LINUX的,只是做应用

网友:
一般只要做自己插件和修改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enwrt一般只是装装应用,应该很少涉及路由开发, 都是做些配置
我是通过openwrt入门LINUX的,只是做应用 ...

我手上也有openwrt的路由器,也想从这入门linux的。不知道有想关的一些入门资料,能否传送我一点?

网友:
不知道你想做啥,给openwrt适配新平台,软件包的开发还是新UI。光是入门openwrt这个太宽泛了。
另外,openwrt.org以及它的wiki上有相当详尽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openwrt的路由器,也想从这入门linux的。不知道有想关的一些入门资料,能否传送我一点? ...

arm linux 我学习好多次了, 一直不理解交叉编译, 怎么对2440板子下手。  通过OPENWRT理解了。 ARM9板子不再吃灰了
论坛上好多, 恩山之类的, 操作教程很详细。能理解一些空洞的概念

有次为解决一个配置问题,查资料, 一个网页看了半天配置文件(英文注释)的分析, 才发觉网站不是英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 linux 我学习好多次了, 一直不理解交叉编译, 怎么对2440板子下手。  通过OPENWRT理解了。 ARM9板子 ...

我是那OPENWRT的路由都恢得出厂N多次了。刷机N多次了。还是连配置都搞不好,不小心配置完就挂了。然后重来,折腾了好久还是没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那OPENWRT的路由都恢得出厂N多次了。刷机N多次了。还是连配置都搞不好,不小心配置完就挂了。然后重 ...

用COM做控制台吧,  用SSH或者telnet,很容易"失联"

网友:
先学会编译固件 裁剪模块
能开发个小c程序进去运行就差不多了

网友:
同样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