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4357 USB_A做HOST

楼主(2014-12-12):
我用盈珏的LPC4357开发板光盘中USBHOST历程(历程中是使用USB_B做HOST的),测试读写U盘都可以,但是修改成USB_A口做HOST,程序一直死在等待U盘RET中。
HCD_STATUS HcdRhPortReset(uint8_t HostID, uint8_t uPortNumber)
{
        HcdDelayMS(PORT_RESET_PERIOD_MS);

        EHCI_REG(HostID)->PORTSC1_H &= ~EHC_PORTSC_PortEnable;        /* Disable Port first */
        EHCI_REG(HostID)->PORTSC1_H |= EHC_PORTSC_PortReset; /* Reset port */

        /* should have time-out */
        while (EHCI_REG(HostID)->PORTSC1_H & EHC_PORTSC_PortReset){}  //一直死在这等待

        /* PortEnable is always set - Deviation from EHCI */

        HcdDelayMS(PORT_RESET_PERIOD_MS);
        return HCD_STATUS_OK;
}

历程中,我只修改了USB.H文件中的
#define USB_A     0
#define USB_B     1
#define USBSTATE  USB_A

请高手来解释下或者提供个用USB_A作U盘读写的历程给小弟参考下。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传递的Port,建议去www.lpcware.com找一下参考代码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 ... rm-lpc43xx-packages  如果还不行找你的代理商的FAE。或者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