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放大器中的电阻桥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12-12):
这图中的电阻桥在该运放前面是什么作用啊,参考了论坛的几个帖子,不是很理解。还有这电阻值大小怎么确定呢。谢谢了

网友A:
电桥就是输出需要放大的信号,类似称重压力传感器。

网友:
那是传感器  那是传感器 那是传感器

网友:
电阻桥就是一个信号检测机构,你说它是干嘛的。

网友:
电桥用于信号检测,信号比较微弱的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就是输出需要放大的信号,类似称重压力传感器。

喔,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这电桥对共模抑制有帮助,就是说如果我做小信号放大根本和这个电桥没关系,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这电桥对共模抑制有帮助,就是说如果我做小信号放大根本和这个电桥没关系,对吧 ...

小信号直接接入仪用运放。

网友B:
为什么REF要用4.096V这个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EF要用4.096V这个值啊?

我也是看的论坛帖子。基准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