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刷新速度求教

楼主(2014-12-12):
还是用C#在做上位机,进度较慢。
现在已经实现接收数据并且绘制图形。
比较好奇的是,接收到的数据处理,
我自定义帧头与帧尾。
如果接收到有效数据化的话,在接收到帧尾时实现图形刷新
这样图形抖得比较厉害。

我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使用C#自带的定时器刷新。
但是这样好像实时性又不高。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网友A:
抖的比较厉害,说明软件更新速度不错,挺好啊。

网友B:
使用double buffer 刷新 就不会闪了

网友C:
小子,C#用GDI画图很蛋蛋疼的。你还是用OpenGL画图吧。比GDI画图简单多了。
我用的using ShadowEngine.OpenGL;
using Tao.OpenGl;
启动时对某个panel获得hdc,然后执行                        OpenGLControl.OpenGLInit(ref handle, width, height, ref error);
                        Gl.glMatrixMode(0x1701);
                        Gl.glLoadIdentity();
                        Gl.glOrtho(0.0, (double)width, (double)height, 0.0, 0.0, 15.0);
                        Gl.glMatrixMode(0x1700);
                        Gl.glDisable(0xb71);
                        Gl.glClear(0x4000);
                        Gl.glPixelZoom(1f, -1f);
                        Gl.glRasterPos2d(0.0, 0.0);
                        Gl.glViewport(0, 0, width, height);
加载图形缓冲,之后就是直接写像素了。这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子,C#用GDI画图很蛋蛋疼的。你还是用OpenGL画图吧。比GDI画图简单多了。
我用的using ShadowEngine.Open ...

我不是画图。就是一个曲线的更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的比较厉害,说明软件更新速度不错,挺好啊。

我使用别人的上位机,实时的效果也不错,但是图像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ouble buffer 刷新 就不会闪了

double buffer是什么意思。双缓存吗。求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double buffer是什么意思。双缓存吗。求请教

C#不比C++,C++我一般都是双缓冲,C#只有OGL用着顺手。木办法,C#本来就不适合做GDI控件。没看到M$都不用GDI吗?Kinect套件全部用的D3D和D2D,根本不用GDI。
重申一遍,C#不应当用GDI画图,C#缺少高效画图的底层。想实现高性能画图,必须采用D2D、D3D或者OGL这几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uble buffer是什么意思。双缓存吗。求请教

是的,双缓存绘图。你的应用绰绰有余。
就是先在背景中绘制好,然后一次性刷新到前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双缓存绘图。你的应用绰绰有余。
就是先在背景中绘制好,然后一次性刷新到前景显示。

额。我是用ZedGraph这个控件。
我发现我在网上找的例程基本上刷新的话全是 重新绘制,清除控件缓存,重新画图形。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点。
不好意思了。穷问不舍,还是学生,技术有点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不比C++,C++我一般都是双缓冲,C#只有OGL用着顺手。木办法,C#本来就不适合做GDI控件。没看到M$都不用 ...

我知道,c#的GDI我也不敢用,感觉太吃内存了,不知道那些图表控件 例如Chart这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双缓存绘图。你的应用绰绰有余。
就是先在背景中绘制好,然后一次性刷新到前景显示。

先去百度一下双缓存,

网友:
这边有人用VC#,死机倒没有。chart之类的,也就使用双缓冲,不需要太多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