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偶尔显示乱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12):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使用ST7920驱动器的12864模块和OLED12864显示模块在不经意间屏幕显示错乱,出现很多白点等等总之是乱,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时序时间给足点

网友:
数据线上拉或下拉

网友:
中断打断了正常传输

网友:
线长搞短点

网友:
有排线的话看看排线是否接触不良;屏幕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
可以试着显示一个固定的图像看看,先确定是代码引起的,还是硬件的原因。

之前玩OLED是有出现花屏,是因为刷图是BUFF错误。

网友:
时序的问题多一点。
放一个小玩具电机在旁边工作,用电刷的电火花干扰一下,调整到不受影响为止。

网友:
数据总线上串联个 100R 的电阻

网友:
你的应用也不说明下,让别人去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