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BYJ48步进电机驱动步距角请教

楼主(2014-12-12):
没用过步进电机,关于这个步进电机请教一下:
1、手册上说步距角5.625/64,减速比为64,我如果用单四拍即A-B-C-D驱动,这样我需要多少个脉冲,主轴会转一圈?
2、看了好多资料,有的说是8拍驱动,每走8拍,内部电机转动45度,内部电机转动一圈为8*8 = 64,这个电机又是减速电机,那么主轴转动一圈应该为64*64=4096个脉冲,请问对不?
3、如果我用四拍,是不是可以说每走4拍,内部电机转动45度,主轴转动一圈需要4*8*64=2048个脉冲?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这种电机好老的了.是5.625*64,不是/64吧?不细分走一圈需要64个脉冲.

楼主:
顶一下,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
不细分的话,转一圈64个脉冲。如果细分,就要再乖以细分系数。比如你选择10细分,那转一圈就要64*10=64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