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阿莫的雕刻机把一个香烟盒大小的铝锭加工成铝盒?

楼主(2014-12-12):
如题,业余制作盒子,不可能去开模,所以想到雕刻机,用铣刀直接加工出想要的铝盒子。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但是要考验楼主的耐性。雕铝需要小给进量,需要好久时间的

网友:
这样做成本不划算啊

网友:
做几个没问题, 想批量的话,  还是免了, 首先要小进给行程, 耗时长, 成本不划算

网友:
公司大量射频产品的外壳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业余的话去淘宝淘一下吧, 很多现成的盒子很不错的。

楼主:
自己玩的东西,不会批量。成本高点不要紧,只要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话去淘宝淘一下吧, 很多现成的盒子很不错的。

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应该是首选,但那些通用的盒子做不出让人爱不释手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应该是首选,但那些通用的盒子做不出让人爱不释手的感觉。 ...

看你要什么样的, 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外观不佳, 要外观好的就得烧钱了,

比如,这个耳放的小盒子,   找遍淘宝都没有, 只有耳放成品, 那价钱太发烧了。
如果50元能买到这样的盒子, 那我肯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什么样的, 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外观不佳, 要外观好的就得烧钱了,

这个淘宝还真有啊!有一家专门生产耳放外壳的。

网友:
楼上这种壳,一般我是直接采购型材
然后两端用激光 干亚克力来封头。
当然,要好看,铝还可以去阳极

网友:
不如用铝板加工螺钉紧固组装个吧

网友:
加工个榫卯结构的,哈哈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啦
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网友:
费刀,费机器

网友B:
自已加工最大好处是可以随时修改,物尽其用。可以参考一下picosecond高大上前端的铝壳。另外注意,铝屑没什么用的,会划伤手的,扫一边堆起来,表扔掉哦。存多了就给qiufeng寄过去,他会免费帮你处理掉的,记得发快递时付了邮费。

网友:
又不是加工航空级硬铝合金,有专门的铝用铣刀的,再配合乳化油按1:20加水兑成的切削液,用合适的转速和切削量,不会那么容易的磨损刀具。除非机架是用纸板或者木头制作,不然也不会伤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已加工最大好处是可以随时修改,物尽其用。可以参考一下picosecond高大上前端的铝壳。另外注意,铝屑没什 ...

现在金属一直跌价,铝屑可以收集起来玩铸造。
我好像不认识你,也没有回收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淘宝还真有啊!有一家专门生产耳放外壳的。

用AMCNC01和02也可以,最好把工作台围起来密封好缝隙,循环输送切削液来加工。直接干切的话,虽然可以用压缩空气冷却,不过还是很容易粘刀

网友:
只要用小于表中计算出来的参数,大部分刀具都能很好的使用。最好根据工件材质选择冷却措施,比如:煤油、压缩空气、乳化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金属一直跌价,铝屑可以收集起来玩铸造。
我好像不认识你,也没有回收金属。  ...

哈哈。我要买机床量具刀具,在校长那边zenkov,跟你打招呼了要询建议的。还没想好呢。这里开玩笑的啦,怕楼主当垃圾扔了,建议他不要钱包邮寄给你啦。你不用拆箱,直接CALL收买佬卖钱。我儿子每次都霸占了卖旧报纸的钱,理由是他指给阿姨旧报纸放阳台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