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HV炸掉 求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12-12):
今天调试电路,在没有上功率的时候LM2576HV-ADJ输出电压12v正常  输入LM2576的电压是直流55V 接通mos管 试了几下没带功率 没有问题
开关电源正常,于是开始加负载,段时间通断测试了几下,最后啪的一声炸了。

图中的U3和U4就是个二极管  整流出来的最大电流是100A   mos管开关最大电流是250A

请大神看为什么LM2576会爆掉

负载是纯电阻,可以确定LM2576HV是TI原厂的

变压器 ->整流 ->单向二极管->滤波->55V直流 ->LM2576HV-ADJ

一开始挑战了一下LM2576-ADJ(非高压的),通电瞬间高挺;后面的MOS驱动器U2也炸掉一条腿。

说实话36v 80A的工作电压和电流 虽然电不着人,但是接通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的,

220V的供电,保险丝都要换到15A的

在车间通电瞬间,车间的空气开关挑了,拿到办公室来通电,全部电脑关机(停电) 。有点恶搞了

还有现在我用的是36v  1500VA的变压器,竟然能输出80A 36V电压不变 36*80=2880W 变压器很牛啊,我的负载最多工作5s   ,本人认为变压器是铜线圈应该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以前也炸过2576HVS,擦 声音还挺可怕,问题估计是瞬间过压了,用示波器看下吧 ...

今天早上又重新焊接了一个2576HV 然后5819串联焊接 单个耐压40V串联40+40=80V应该足够了吧,

在没有加负载(80A)的时候,开关MOS工作正常,谢天谢地MOS没有坏,坏一个200¥大洋

然后接入负载,通电瞬间2576HV着火,冒起烟来,立马断电,火势还有熊烟才得以控制。这种实验有点可怕,

拆下元件2576HV坏了这不用说,2个5819也击穿了。电路板也烧坏了

在昨天的测试中单个5819也没有幸免

下面上图,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B:
估计瞬间电压大于60V了,也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发热产生气体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瞬间电压大于60V了,也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发热产生气体炸了

LM2576HV-ADJ耐压值是70v的啊  没道理跑到大于70V啊  负载是纯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2576HV-ADJ耐压值是70v的啊  没道理跑到大于70V啊  负载是纯电阻

哪个资料上写着 最大输入电压是 70V???

还有,你给的输入电压,是 交流经整流后的电压吗?多少伏?

你的片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假片子吧。真的耐压足够。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入,楼主是直接接的变压器吗,滤波电路做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资料上写着 最大输入电压是 70V???

还有,你给的输入电压,是 交流经整流后的电压吗?多少伏?

看错了  资料上写这是60V我测量LM2576的输入电压是直流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入,楼主是直接接的变压器吗,滤波电路做的有没有问题 ...

变压器 ->整流 ->单向二极管->滤波->55V直流 ->LM2576HV-ADJ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 ->整流 ->单向二极管->滤波->55V直流 ->LM2576HV-ADJ

是用万用表测的电压吗?
滤波后的电压平稳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D:
1N5819的最大反向电压只有40V。
LZ用示波器看看2脚的波形,峰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E:
确定买的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5819的最大反向电压只有40V。
LZ用示波器看看2脚的波形,峰值电压是多少? ...

100V的肖特基什么型号?

网友:
lz你这个55v降到多少呢?估计芯片质量不行吧?55直接降到12v,压差不小啊,什么设备一定要那么高的电源。看上去电流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买的是真货?

估计明天从TI申请的到货 ,在测试一下TI 绝对原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 ->整流 ->单向二极管->滤波->55V直流 ->LM2576HV-ADJ

…………你这个滤波,得到的直流是 一条直线吗?????

55V,只是万用表测得的一个平均数。实际峰值肯定超过60V了。

看来LZ的片子质量还是可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买的是真货?

除了LM2576HV是假货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东西爆掉

网友B:
55直接降到12v,压差太大
楼主工作电流多少,如果功耗太大估计得加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滤波,得到的直流是 一条直线吗?????

55V,只是万用表测得的一个平均数。实际峰值肯 ...

明天ti的样片来了 试试ti的样片  按楼上的说是55*1.4=77v  哈哈
我测量的是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在没有加负载的时候这个电压应该是一个直流 很线性的

最纳闷的事情是为什么突然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直接降到12v,压差太大
楼主工作电流多少,如果功耗太大估计得加散热片了 ...

工作电流估计爆的时候不会超过0.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货太多,一美元和一块钱的差异

国产的没有HV的,只有不带HV的  现在国产的做的也不错  就是发热量稍大些

网友G:
这里用 5819 确实不行,要选择 反向耐压超过输入电压、电流超出输出电流的快恢复管!否则 5819 会击穿或损坏导致 2576 的输出直接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ti的样片来了 试试ti的样片  按楼上的说是55*1.4=77v  哈哈
我测量的是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在没有加 ...

发热比较多,热量来不及散发,温度不断升高,就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用 5819 确实不行,要选择 反向耐压超过输入电压、电流超出输出电流的快恢复管!否则 5819 会击穿或损 ...

根据楼上说的如果5819出问题了,那怎么5819怎么没有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估计爆的时候不会超过0.5A

不好意思搞错了,这个是DC-DC。那要看转换效率了,用TI原厂的效果应该好些
如果转换效率90%,芯片功耗0.5*(55-12)*0.1=2.15W
如果转换效率80%,芯片功耗4.3W,所以芯片质量很关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说的如果5819出问题了,那怎么5819怎么没有出问题呢?

想想BUCK的原理也知道,2576 的 IN 和 OUT 之间就是一个开关,靠这个开关的开和关调整输出电压的,你说 OUT 脚最高电压是多少?55V的电压直接加在 5819 上什么结果?

另:LM2576 的数据手册里对该二极管的选择有明确的说明(反向耐压至少是输入电压的 1.25 倍),楼主几乎没怎么看数据手册就敢做产品,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0.5A,(55-12)*0.5=21.5W
已经相当两个家用节能灯了,能不热吗

开关的东西 不能瞬间这么大的功率啊,再说了DC-DC不能安装线性的器件那么理解吧

网友:
这是产品么,如果是要做产品的话,最好电源输入对地加TVS管,另外开关电源输入靠近芯片加0.1uF对地电容。二极管你可以用SS36(SMA)封装的,耐压60V。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0.5A,(55-12)*0.5=21.5W
已经相当两个家用节能灯了,能不热吗

兄弟,你搞错 2576 的工作原理了,这个是个开关管,不是线性调压管,所以不会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0.5A,(55-12)*0.5=21.5W
已经相当两个家用节能灯了,能不热吗
不好意思搞错了,这个是DC-DC。那要 ...

LZ的电路不是线性稳压,不能用这个公式计算吧。。。

网友H:
假货可能性较大

网友I:
BUCK续流的这个二极管耐压得高于55V啦,5819好像是30V的吧?应该已经坏了,上SS310吧,虽然VF有点高,带载会有点热。还有,拿耐压60V的芯片做55V的事,余量留的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说的如果5819出问题了,那怎么5819怎么没有出问题呢?

一根绳上的蚂蚱,谁先顶不住谁先爆

网友J:
首先变压器供电要考虑电网的波动,大概有+-20%,也就是AC36V,整流出来51V,上偏20%大概会有60V的持续高压,所以用只有63V耐压的2576HV是不保险的

网友J:
2576的负载时阻性,但是MOSG管U5控制的设备也是用36V电压的吧,随便一串尖峰电压过去就把2576搞挂了

网友:
还有5819,暴汗,设计的时候没有看数据手册的么
这个地方的续流二极管,耐压和电流至少选取最高电压、电流的两倍

网友K:
假货!

换新出的芯片吧,这个过时了。

网友L:
看印字,不像正品

网友M:
看楼上各位的见解,我也认为应该是5819选的不合理,当然2576留的余量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搞错 2576 的工作原理了,这个是个开关管,不是线性调压管,所以不会发热的! ...

同意你的说法,我也给楼上的说了,DC-DC又不是线性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货可能性较大

明天拿到从TI申请的片子一比较就知道了,假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N:
好多元件规格都用的太抠了。上下浮动一下,自然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BUCK续流的这个二极管耐压得高于55V啦,5819好像是30V的吧?应该已经坏了,上SS310吧,虽然VF有点高,带载 ...

有种打算用上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冲动,可惜高频变压器不知道怎么设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变压器供电要考虑电网的波动,大概有+-20%,也就是AC36V,整流出来51V,上偏20%大概会有60V的持续高压 ...

楼上的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是否有关于设计开关电源的经验 就是那种高频变压器,现在不清楚高频变压器是如何设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2576的负载时阻性,但是MOSG管U5控制的设备也是用36V电压的吧,随便一串尖峰电压过去就把2576搞挂了 ...

估计是这个尖峰把,2576搞挺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个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假货!

换新出的芯片吧,这个过时了。

请推荐,如果楼上的知道开关电源如何设计 高频变压器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印字,不像正品

代理商挺诚恳的,但是拿到芯片也有点怀疑,怎么芯片表面有点打磨的粉末状东西,后来问了 说是货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楼上各位的见解,我也认为应该是5819选的不合理,当然2576留的余量也太小。 ...

明天把5819串着用尝试一下,看看是尖峰造成的还是5819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多元件规格都用的太抠了。上下浮动一下,自然就炸了。

这种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O:
正负接错会炸芯片,即使短路,只会热,也没有炸掉,电源指示灯不对劲,立马换过来,立马原地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正负接错会炸芯片,即使短路,只会热,也没有炸掉,电源指示灯不对劲,立马换过来,立马原地复活 ...

这种问题不会出错哦,我测量输出12V正常,只是在带负载的时候(驱动了80A)出现了问题

网友O:
2576的驱动没那么大,过载了,可不就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2576的驱动没那么大,过载了,可不就爆掉了

2576驱动的负载只最大0.5A啊,他现在就带了一个MOS驱动器啊。是负载80A

网友P:
5819是40V的,这种情况二极管肯定坏掉了,没有续流二极管,开关脚会有负压,芯片肯定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P:
5819是40V的,这种情况二极管肯定坏掉了,没有续流二极管,开关脚会有负压,芯片肯定会击穿 ...

明天把2个5819串起来测试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好奇的是mos管驱动器不开启的时候没有问题正常工作,开启后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哥们以前也炸过2576HVS,擦 声音还挺可怕,问题估计是瞬间过压了,用示波器看下吧

网友:
MOS管PWM调制么?负载能有多少A? 看烧毁的图片90%过压,不一定芯片是假的,个人意见哈仅供参参考

网友:
不能接近元件的极限参数,切记。 即使测试通过,但是批量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
buck电路关断时,线圈上的反峰电压会叠加在电源电源上加在mos管d极。

网友J:
首先把5819换掉,至少要100V的耐压的肖特基,不要想着串联使用,没必要的
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变压器的电压波动,最好在2576输入前面搞个稳压管先限压
高频的尖峰很难去除的,有走线耦合也有空间辐射的,所以还是把2576的输入电压降低到安全的范围比较好
你的方案跟高频变压器没有关系,好好解决现在的问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把5819换掉,至少要100V的耐压的肖特基,不要想着串联使用,没必要的
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变压器的电压波 ...

我想用开关电源的方式实现,也就是那种高频变压器 物理隔离取电

网友Q:
感觉问题不在5819,我们经常用的一款产品上输入是48V,输出是5V,拆开看也是用的2576HV和5819,还是大公司的产品,用了有10年了,累计也有好几千台了,还没出现一个2575和5819坏的。并且国半和安森美的2576手册上用的也是1N5822

网友:
这是国半(NSC)手册上的图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如果楼上的知道开关电源如何设计 高频变压器请赐教

lm5576

话说为什么要盯着国半的呢,死贵死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lm5576

话说为什么要盯着国半的呢,死贵死贵的

你out了  不是国半 现在改朝换代是TI了, 贵无所谓稳定就行   我上面这个电路的2个整流模块+mos共计600¥ 你觉得LM2576还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问题不在5819,我们经常用的一款产品上输入是48V,输出是5V,拆开看也是用的2576HV和5819,还是大公司 ...

我这里电流小所以用的是5819

网友:
在你的D1跟后面电路之间串个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
不接负载不炸,说明不是耐压问题。

网友:
5819串起来会有均压的问题

网友:
换SS34试试

网友Q:
2576的前端和后端都加TVS,用1.5KE的

网友R:
5819耐压及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R:
5819耐压及电流不够.

耐压不够 我串联后应该可以了吧,但是还不行,电流很小哦  不超过0.5A

楼主:
引用 网友Q:
2576的前端和后端都加TVS,用1.5KE的

1.5KE什么意思

网友S:
楼主赶紧换方案,这个应用是在HV版的耐压边上,所有的器件要求都高,而且坏一个就连锁反应,以前有深刻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赶紧换方案,这个应用是在HV版的耐压边上,所有的器件要求都高,而且坏一个就连锁反应,以前有深刻教训 ...

已经换方案了,采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T:
换2576hv ss110真心牛逼,这都敢用你特么怎么不直接接个2596用呢?在2576前端串一个20欧1w电阻,当然这个电阻大小和功率自己去计算,我给你的是个参考。别忘了电阻后面给2576留个滤波电容。这样元件耐压也够了也可以抑制部分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T:
换2576hv ss110真心牛逼,这都敢用你特么怎么不直接接个2596用呢?在2576前端串一个20欧1w电阻,当然这个电 ...

谢谢这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U: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方案了,采用的开关电源

换方案就 这个高的电压用这种芯片 不合算
一颗耐高电压的LM25X9 太贵了 还不可靠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倒是个好办法

你原理图中右上角是36V 交流电整流成36V+和36V-(GND)的意思吗?

整流后是51V了,假设2576输入端为50V,输出12V,压降38V

1N5819的反向耐压是40V无误,反相恢复时间是10ns,但输出引脚是12V,应该没问题

至于为什么炸掉的是第一管脚VIN,我琢磨着是不是你的整流稳压管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换方案就 这个高的电压用这种芯片 不合算
一颗耐高电压的LM25X9 太贵了 还不可靠 ...

已经换方案了,这么高的电压余量不到10V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原理图中右上角是36V 交流电整流成36V+和36V-(GND)的意思吗?

整流后是51V了,假设2576输入端为50V, ...

是交流输入36v然后整流滤波 36*1.2=43.2v  但是实际测量空载时滤波后的电压是55v 因此用2576hv 还是不太靠谱

想自己设计个开关电源,可惜高频变压器不知道如何设计

网友W:
芯片是多少钱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芯片是多少钱习的?

价格不清楚 没有向采购咨询

网友X:
国产的LM2576HV-ADJ,电压高了就这样,我有次用国产,38多v输入就这样,后来用正品,10几元的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交流输入36v然后整流滤波 36*1.2=43.2v  但是实际测量空载时滤波后的电压是55v 因此用2576hv 还是不太 ...

36*1.2是咋来的?
这个系数应该是变压器输出功率不太大,而负载有比较重的时候采用的吧?
你上面都说了,你用的变压器就是一头大象,咋可能还用1.2来计算。这里必须是1.414,而且你的整流后滤波电容容量要足够大才能达到接近51V,否则你55V实测电压肯定下不来。

另外,仔细看看buck拓扑的结构吧,芯片内的开关打开的时候,续流二极管直接承受了输入电压,40V的管子绝对不够。

对于输入,你用示波器测一下上电瞬间的电压会死啊? 你看看瞬间电压还是不是你认为的55V。

还有发热要考虑呢。 你是不是把他想得太简单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X:
国产的LM2576HV-ADJ,电压高了就这样,我有次用国产,38多v输入就这样,后来用正品,10几元的就不会 ...

进口原装的没那么贵啊 8¥多

网友Y:
续流二极管串联,二极管要并联电阻,否则每个二极管上的电压可能不是总电压一半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Y:
续流二极管串联,二极管要并联电阻,否则每个二极管上的电压可能不是总电压一半 ...

有道理,二极管单纯串联,电压分布不是一个想当然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