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果开启两个串口接受中断,怎样保证数据都不丢失

楼主(2014-12-12):
最近的一个项目中要用到Atmega64中的双串口,需要开启两个串口接受中断,怎样做才能做到一个中断在接受数据时不受到另一个串口接受中断的影响,并保证数据不丢失?

网友:
加个缓冲区吧

网友:
中断里面 不要有太多的程序  应该都木有问题的   ,也就是处理时间尽量短  ,加缓冲区

网友:
中断处理的时间尽量短,使用缓冲区接收,波特率不要特别高

网友: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理论上单片机发送、接收串口数据都是由硬件实现的,CPU把数据写入缓存,置位发送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和CPU无关了,CPU去响应中断,会影响串口数据发送吗?又不是软件模拟的串口通信。
但大家习惯上在发送串口数据前,先来个关总中断。
接收数据也是,硬件自动接收,接收来了放缓冲区,只要缓冲不溢出,CPU连续读,还是读的时候处理一下中断,有影响吗?

网友: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很简单,软件模拟FIFO,中断里只管存,主循环里取出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
只要中断程序足够简练就可以。曾经用M64的双串口做了桥接,一边是PC机串口一边是无线modem,115200波特率,过滤上网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字符组合。跑的刚刚的。PC拨号上网完全不受影响。

网友:
前段时间处理了这问题,中断接收,循环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