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能不能做成心形的?

楼主(2014-12-12):
PCB能不能做成心形的?需不需要另外加钱?

网友:
按边框最大面积算。

网友:
做心型的没问题

网友:
做心型的没问题,按外切矩形/正方形算面积。

网友:
是上面这些情况

网友:
当然可以,不需要加钱,按最大矩形长宽计费的

网友:
可以的,楼主可以先用autoCAD画一个精确的图形,生成dxf文件导入,很方便的。

网友:
PCB收费都是按照最大的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算面积收费的。你做啥形状都可以。

网友:
神马形状都可以,按矩形面积算钱

网友:
只要你画得出

网友A:
切割厂家也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厂家也管吗?

当然管了,毕竟你出的图是心形的,你出什么图,厂商就做什么样的板子,前提是要符合制作工艺,比如你做的是镂空很多的板子,导致里面板子宽度小于2mm,那就不符合工艺要求了,太窄,加工易断,导致成品率太低。

网友:
可以,但会加费用,按最大矩形长宽计费和加工费。

网友:
想做成什么样的都行,面积按照能够放入的最小矩形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