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K电调的原理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12):
前几天   焊了自己画的  MK板子   有好多问题   先是那几个scl  sda  打的网络标号一样却不能连在一起 一组是下程序用的  一组是iic用的   然后  自己只能划开板子的走线自己飞线下程序画的是1.2v的板子 照理说应该用0.41v的程序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烧了程序电调先是电机响几下  然后红灯亮四五下就没反应了无论我怎么调pwm(3.3v)的脉宽  然后我又烧了0.36v版的程序就是给mk1.1v那个板子用的也是有电机响然后红灯亮四五次然后在没接任何控制信号的情况下自己转起来了  那5305和1205的很快就烫的冒烟最后焊锡都化了电机线一掉mos立马就停止工作了  我还测了电机ABC项的波形不是方波也不是梯形波   唉想哭了呢  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不能用  打算换v2.0版本试试  但是  不知道  这几个元件是什么,还有MK说的测电流的那个走线到底要怎么走线才符合标准!!!!
还有上回我发的   电调图网友们不要看了有错这是上回的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226846

楼主:
自顶  一个   希望大神早早出现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好吧,我来试试

按照图片顺序

1。不是晶振
2。找张MK电调的图片自己量一下
3。不是可调电阻
4。不知到你在问什么
5。只要是稳压芯片都差不多热
6。mos管选什么型号看你的需求,最基本就是使用和MK同样的就行。 三极管型号照抄,二极管型号照抄。 如果想自己设计就看看模电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