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红外感应人体问题

楼主(2014-12-12):
最近做了一个热红外感应人的项目,用的biss0001做驱动的!遇到一个很邪门的事情,同样的板子,前一批给我的热红外感应头的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再给我送同样批次的感应头,就是不能正常工作!FAE过来了说我板子有问题,是不是热红外感应PCB要求很高的呢,忘大侠们,给点指点!

网友:
具体问题是什么

网友:
你这描述,“华佗”也没法回答你~

网友:
没有吧,很常规的电路,不过PCB板子确实需要仔细核实下,看是不是PCB板生产问题,再查下热释电传感器头!

网友A:
这两天刚玩biss0001和ref200b,感觉很简单啊,怎么折腾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刚玩biss0001和ref200b,感觉很简单啊,怎么折腾都可以啊。

大侠是不是这样子啊!我的什么老是有问题的呢!

楼主:
我是按照网上的标准电路来焊接板子的,通过调节那个放大电子来调节灵敏度,但是用示波器检测输出信号,要不就是不能输出,要不就一直输出信号。。。。

网友:
贴一第PCB图片看一下,一级放大,二级波大的波形图片有没有,,,你这是是连续触发,还是非连续触发,有没有光控?

网友:
乐星知道不,我在那做过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