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40 输出480x320的设置 请教??

楼主(2014-12-12):
请教下,ov2640 图像输出分辨率的设置,

我目前需要设置为480x320,

目前480x272的分辨率是可以显示出来的,不过显示后图像会不停的移动。

网友A:
不停地移动是显示端配置不对吧   分辨率神马。。。或者传回来除了图像数据有别的数?

网友A:
话说楼主输出的是YUV吗?  求一份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地移动是显示端配置不对吧   分辨率神马。。。或者传回来除了图像数据有别的数? ...

哦,那这个还得找找是什么情况,你有配置好的参数设置不,能否发一份给我参考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输出的是YUV吗?  求一份配置文件

/* Initialisation sequence for 480x272 resolution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480x272[][2]=
{
  {0xff, 0x00},  /* Device control register list Table 12 */
  {0x2c, 0xff},  /* Reserved                              */
  {0x2e, 0xdf},  /* Reserved                              */
  {0xff, 0x01},  /* Device control register list Table 13 */
  {0x3c, 0x32},  /* Reserved                              */
  {0x11, 0x00},  /* Clock Rate Control                    */
  {0x09, 0x02},  /* Common control 2                      */
  {0x04, 0xA8},  /* Mirror                                */
  {0x13, 0xe5},  /* Common control 8                      */
  {0x14, 0x48},  /* Common control 9                      */
  {0x2c, 0x0c},  /* Reserved                              */
  {0x33, 0x78},  /* Reserved                              */
  {0x3a, 0x33},  /* Reserved                              */
  {0x3b, 0xfB},  /* Reserved                              */
  {0x3e, 0x00},  /* Reserved                              */
  {0x43, 0x11},  /* Reserved                              */
  {0x16, 0x10},  /* Reserved                              */
  {0x4a, 0x81},  /* Reserved                              */
  {0x21, 0x99},  /* Reserved                              */
  {0x24, 0x40},  /* Luminance signal High range           */
  {0x25, 0x38},  /* Luminance signal low range            */
  {0x26, 0x82},  /*                                       */
  {0x5c, 0x00},  /* Reserved                              */
  {0x63, 0x00},  /* Reserved                              */
  {0x46, 0x3f},  /* Frame length adjustment               */
  {0x0c, 0x3c},  /* Common control 3                      */
  {0x61, 0x70},  /* Histogram algo low level              */
  {0x62, 0x80},  /* Histogram algo high level             */
  {0x7c, 0x05},  /* Reserved                              */
  {0x20, 0x80},  /* Reserved                              */
  {0x28, 0x30},  /* Reserved                              */
  {0x6c, 0x00},  /* Reserved                              */
  {0x6d, 0x80},  /* Reserved                              */
  {0x6e, 0x00},  /* Reserved                              */
  {0x70, 0x02},  /* Reserved                              */
  {0x71, 0x94},  /* Reserved                              */
  {0x73, 0xc1},  /* Reserved                              */
  {0x3d, 0x34},  /* Reserved                              */
  {0x5a, 0x57},  /* Reserved                              */
  {0x12, 0x00},  /* Common control 7                      */
  {0x11, 0x00},  /* Clock Rate Control                   2*/
  {0x17, 0x11},  /* Horiz window start MSB 8bits          */
  {0x18, 0x75},  /* Horiz window end MSB 8bits            */
  {0x19, 0x01},  /* Vert window line start MSB 8bits      */
  {0x1a, 0x97},  /* Vert window line end MSB 8bits        */
  {0x32, 0x36},
  {0x03, 0x0f},
  {0x37, 0x40},
  {0x4f, 0xbb},
  {0x50, 0x9c},
  {0x5a, 0x57},
  {0x6d, 0x80},
  {0x6d, 0x38},
  {0x39, 0x02},
  {0x35, 0x88},
  {0x22, 0x0a},
  {0x37, 0x40},
  {0x23, 0x00},
  {0x34, 0xa0},
  {0x36, 0x1a},
  {0x06, 0x02},
  {0x07, 0xc0},
  {0x0d, 0xb7},
  {0x0e, 0x01},
  {0x4c, 0x00},
  {0xff, 0x00},
  {0xe5, 0x7f},
  {0xf9, 0xc0},
  {0x41, 0x24},
  {0xe0, 0x14},
  {0x76, 0xff},
  {0x33, 0xa0},
  {0x42, 0x20},
  {0x43, 0x18},
  {0x4c, 0x00},
  {0x87, 0xd0},
  {0x88, 0x3f},
  {0xd7, 0x03},
  {0xd9, 0x10},
  {0xd3, 0x82},
  {0xc8, 0x08},
  {0xc9, 0x80},
  {0x7d, 0x00},
  {0x7c, 0x03},
  {0x7d, 0x48},
  {0x7c, 0x08},
  {0x7d, 0x20},
  {0x7d, 0x10},
  {0x7d, 0x0e},
  {0x90, 0x00},
  {0x91, 0x0e},
  {0x91, 0x1a},
  {0x91, 0x31},
  {0x91, 0x5a},
  {0x91, 0x69},
  {0x91, 0x75},
  {0x91, 0x7e},
  {0x91, 0x88},
  {0x91, 0x8f},
  {0x91, 0x96},
  {0x91, 0xa3},
  {0x91, 0xaf},
  {0x91, 0xc4},
  {0x91, 0xd7},
  {0x91, 0xe8},
  {0x91, 0x20},
  {0x92, 0x00},
  {0x93, 0x06},
  {0x93, 0xe3},
  {0x93, 0x02},
  {0x93, 0x02},
  {0x93, 0x00},
  {0x93, 0x04},
  {0x93, 0x00},
  {0x93, 0x03},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6, 0x00},
  {0x97, 0x08},
  {0x97, 0x19},
  {0x97, 0x02},
  {0x97, 0x0c},
  {0x97, 0x24},
  {0x97, 0x30},
  {0x97, 0x28},
  {0x97, 0x26},
  {0x97, 0x02},
  {0x97, 0x98},
  {0x97, 0x80},
  {0x97, 0x00},
  {0x97, 0x00},
  {0xc3, 0xef},
  {0xff, 0x00},
  {0xba, 0xdc},
  {0xbb, 0x08},
  {0xb6, 0x24},
  {0xb8, 0x33},
  {0xb7, 0x20},
  {0xb9, 0x30},
  {0xb3, 0xb4},
  {0xb4, 0xca},
  {0xb5, 0x43},
  {0xb0, 0x5c},
  {0xb1, 0x4f},
  {0xb2, 0x06},
  {0xc7, 0x00},
  {0xc6, 0x51},
  {0xc5, 0x11},
  {0xc4, 0x9c},
  {0xbf, 0x00},
  {0xbc, 0x64},
  {0xa6, 0x00},
  {0xa7, 0x1e},
  {0xa7, 0x6b},
  {0xa7, 0x47},
  {0xa7, 0x33},
  {0xa7, 0x00},
  {0xa7, 0x23},
  {0xa7, 0x2e},
  {0xa7, 0x85},
  {0xa7, 0x42},
  {0xa7, 0x33},
  {0xa7, 0x00},
  {0xa7, 0x23},
  {0xa7, 0x1b},
  {0xa7, 0x74},
  {0xa7, 0x42},
  {0xa7, 0x33},
  {0xa7, 0x00},
  {0xa7, 0x23},
  {0xc0, 0xc8},
  {0xc1, 0x96},
  {0x8c, 0x00},
  {0x86, 0x3d},
  {0x50, 0x92},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a, 0x50},
  {0x5b, 0x3c},
  {0x5c, 0x00},
  {0xd3, 0x04},
  {0x7f, 0x00},
  {0xda, 0x00},
  {0xe5, 0x1f},
  {0xe1, 0x67},
  {0xe0, 0x00},
  {0xdd, 0x7f},
  {0x05, 0x00},
  {0xff, 0x00},
  {0xe0, 0x04},
  {0xc0, 0xc8},
  {0xc1, 0x96},
  {0x86, 0x3d},
  {0x50, 0x92},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7, 0x00},
  {0x5a, 0x50},
  {0x5b, 0x3c},
  {0x5c, 0x00},
  {0xd3, 0x04},
  {0xe0, 0x00},
  {0xFF, 0x00},
  {0x05, 0x00},
  {0xDA, 0x08},
  {0xda, 0x09},
  {0x98, 0x00},
  {0x99,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e0, 0x04},
  {0xc0, 0xc8},
  {0xc1, 0x96},
  {0x86, 0x35},
  {0x50, 0x80},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7, 0x00},
  {0x5a, 0x78},
  {0x5b, 0x44},
  {0x5c, 0x00},
  {0xd3, 0x04},
  {0xe0, 0x00},
};

const u8 ov2640_rgb565_reg_tbl[][2]=
{
        0xFF, 0x00,
        0xDA, 0x09,
        0xD7, 0x03,
        0xDF, 0x02,
        0x33, 0xa0,
        0x3C, 0x00,
        0xe1, 0x67,

        0xff, 0x01,
        0xe0, 0x00,
        0xe1, 0x00,
        0xe5, 0x00,
        0xd7, 0x00,
        0xda, 0x00,
        0xe0, 0x00,
};
const u8 ov2640_yuv422_reg_tbl[][2]=
{
        0xFF, 0x00,
        0xDA, 0x10,
        0xD7, 0x03,
        0xDF, 0x00,
        0x33, 0x80,
        0x3C, 0x40,
        0xe1, 0x77,
        0x00, 0x00,

        //====================================================================
        /*
  0xFF, 0x00,
  0x05, 0x00,
  0xDA, 0x10,
  0xD7, 0x03,
  0xDF, 0x00,
  0x33, 0x80,
  0x3C, 0x40,
  0xe1, 0x77,
  0x00, 0x00,
        */

        //====================================================================
        /*
    {0xFF,    0x00},
    {0x05,    0x00},
    {0xDA,    0x00},       //0x00 for High byte first YUYV 0x01 Low byte first UYVY 0x00 的效果最好
    {0xD7,    0x03},       //{0xD7,    0x01},
    {0x33,    0xa0},       //version 1.01
    {0xe1,    0x67},       //version 1.01
    {0x00,    0x00}
        */
};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可能是播放器分辨率设置的不对吧?  参数你不是有吗?  我还准备拿你这个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可能是播放器分辨率设置的不对吧?  参数你不是有吗?  我还准备拿你这个试试呢 ...

已经搞定了,

网友:
能否讲一下怎么搞定的,我现在换了一个LCD改成480X320不行,用原子的开发板 480X800正常。液晶显示没问题。

网友:
我的已搞定,是液晶屏的刷新速度太慢。加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