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或MP2359输出的5V能直接连接usb接口的VCC端吗?

楼主(2014-12-12):
板子本身用外接电源产生5V供电(比如7805或MP2359),但同时要经usb接口连接电脑,通过板子上的usb转串口CH340G下载程序,请问电脑usb端的5V电压是否能和7805或MP2359产生的5V电压直接相连?

网友:
肯定要加二极管呀

楼主:
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如果你共地的话,肯定是不能直接接的,如果要直接接的话中间要加电阻或者二极管
直接接在一起,两个电源总是有压差的,对7805输出5V来说,电脑里的电压低于5V,而且阻抗很小,就会往电脑里面灌电流

网友:
电源与电源之间最好不要连接。只要你的逻辑电平满足电脑USB电平就行了。所以电脑usb端的5V电压可以不管。如果电流不大也可以供给板载电压芯片(7805或MP2359)作为CH340G接口芯片使用

网友:
直接共地就行了  ,VCC不需要连到一起了吧

楼主:
看了一下正点原子和野火开发板的原理图,是把DC-DC的输出和usb的5V直接连的。

也没加二极管。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或者加个小电感,做个PI型滤波。

网友:
电流不大还好,电流大了就不好玩了,两个电源电压不同这个电流方向可不一样哦

网友:
当然可以直接连接,要共地两个电源才能同时起起到作用!有一些设备需要USB通讯,但是USB不能提供设备工作的功率,就会外加个大功率5V,或者用两个USB口!

网友:
USB的正极加二极管再到板子的5V,应该吧

网友:
CH340的手册里面写着 如果要接备用电源的话,需要在备用电源和常用电源电源之间接上1欧姆的电阻

网友(2017-01-03):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正点原子和野火开发板的原理图,是把DC-DC的输出和usb的5V直接连的。

但是他们俩不是同时使用的吧

网友:
危险
电脑USB的5V和7805的5V可能存在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