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CPU地址分配不一样,在linux的移植中却没看见调整?

楼主(2014-12-13):
比如ARM9和PPC,地址分配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看移植教程,完全没有修正,比如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啊、改map文件啊什么的,难道是在最初给标准内核打补丁那一步已经由补丁做好了?
如果内存地址有变动,比如RM9200,传统上SDRAM是接在DQCS0上,假如我画PCB的时候,一时间疏忽,把SDRAM接到DQCS2上去了,那我该改哪个文件啊?

谢谢。

网友:
就我所知,内核链接脚本和bootloader中有指定内核加载地址

网友:
呵呵,大部分玩linux的都是用厂商移植好的内核,硬件原理图也照抄呗。

网友:
arm使用了dts后,就在dts文件的里面有。
硬件不同必然要修改的,uboot也要改,
再看2楼的信息

网友:
好像是在 ARCH/ARM 下面的一个 头文件里,也有写到makefile里的

楼主:
我也记得是有脚本,但是忘了是哪个…现成的用多了,很多东西都记不住了

网友:
细心          一定要细心            最好不出错               一旦错的话           可以使用重新映射

楼主:
哦,没错^_^。我只是在弄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于是举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