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锁开关的原理和圆珠笔是一样的

楼主(2014-12-13):
今天板子上的一个自锁开关坏了,开始还打算修修,后来发现没有那样的耐心和技术,看了一下原理发现和圆珠笔是一样的。

网友A:
主要的触点容易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触点容易氧化

这倒不是最常见的问题,常见问题是弹下去了弹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不是最常见的问题,常见问题是弹下去了弹不起来了,

我这个就是弹不起来,好在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可以靠插拔usb线开关,今天手欠,拆开后装不回去了,就干脆把引脚焊成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触点容易氧化

这倒不是最常见的问题,常见问题是弹下去了弹不起来了

网友:
最容易的是弹簧久了没弹力了。如果用的进口的还好点,国产估摸着都不到一千次弹簧就没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弹不起来,好在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可以靠插拔usb线开关,今天手欠,拆开后装不回去了,就干脆 ...

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按下了弹不起来,估计是塑料磨损变形了。还有就是按久了触点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不一样吧,那种劣质插座的按开关才一样吧~

网友:
还是国产的质量不过关,和泉和欧姆龙的没见过坏掉的

网友:
搞个电子开关

网友:
这就是国产的悲哀,最基础的工业产品都不可靠,复杂系统不可能可靠~

网友:
这种开关 不耐操.....便宜万用表上面最常用,  想开一次表用, 按得发火...

网友:
国产的一致性不好,有些质量好,也些又很差。

网友:
我的开发板上的开关也是按下去弹不起来。

网友:
老老实实用进口的吧,这个基础工业不行,很难做出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