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急剧下降对晶振有影响吗?

楼主(2014-12-13):
今天在修工程现场退回的一台上电不运行的仪表,该仪表采用的是atmega32的单片机,外部使用8m晶振,但是在我这里的时候是上电能运行的,仔细了解了一下工程现场的情况,工程项目是在一个地下的车库,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所以温度昼夜相差的也比较大,于是我放在温湿度箱内将温度从55度急剧降到零下1度,发现该单片机死机了,晶振无法起震,论坛里有这方面经历的朋友吗?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一定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换有源晶振试试,或者该熔丝位使用内部RC时钟,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结露受潮漏电了

网友A:
有源晶振是王道,温度冲击试验能过了,基本上现场不会有问题。

网友:
换有源,或者内部RC,然后晶振正常时候校正一下,不正常就RC继续跑·····

网友:
换有源的吧

网友:
我用普通的晶振,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做过测试,单片机是STM32,没任何问题

网友:
既然工况是车库,那有否考虑到车库汽车点火的火花干扰?

网友:
歪路,可以试一试:   晶振表面灌胶    硅胶    不直接与外界裸露   即使外界气温骤降   外面裹了一层也可缓冲       散热好的硅胶可以试下

网友:
地面以下温差应该比地面以上要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是王道,温度冲击试验能过了,基本上现场不会有问题。

据研发讲当初他做实验的时候  温度冲击时有没过的现象

楼主:
估计有点像,因为现象退回的仪表有螺丝上绣的痕迹,但是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去验证

网友:
内部RC更容易起振,精度要求不非常高,完全可以用内部RC振荡器,环境恶劣尽量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B:
晶振还是换品牌的好,电力行业用苏州欧泰克的晶振,载波,GPRS模块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还是换品牌的好,电力行业用苏州欧泰克的晶振,载波,GPRS模块都用!

晶振的确对电力仪表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对于晶振的测试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测试的设备,我现在测晶振只有靠示波器,每次在跟供应商反馈他们晶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总又会说没问题说我们测试方法有问题,他们以晶振频率跟环境,负载电容,测试的设备都是有关系的,真的是不好管控啊,兄弟,你有什么好的仪器或者好的测试的方法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的确对电力仪表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对于晶振的测试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测试的设 ...

如果供应商承认自己的货物有问题,那等于是让消费者全部去退货了,他们才不会那么傻呢。晶振这东西,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的确对电力仪表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对于晶振的测试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测试的设 ...

这个真没有,晶振这东西要用专用设备测试!

网友:
比起晶振,它挂的负载电容应该变化更大,如果不是NP0的电容的话。
可以测试一下电容在零下1度是多少容值

网友:
用内部或有源的试试呢,用过pic内部的-40度2小时启动没问题,avr的没试过

网友D:
是不是温度原因可以放在密闭的低温中测试下就知道了,有了数据可以找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供应商承认自己的货物有问题,那等于是让消费者全部去退货了,他们才不会那么傻呢。晶振这东西,不好 ...

是的啊  上次我们公司电力仪表的采样电阻精度也是出现了问题,通过代理商找了原厂,原厂给的答复是电阻没问题,是设计和现场环境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去证实,但是的确是电阻用来一段时间精度就超差了。都说国内的元器件假货很多,但是我们又不能有什么方法去识别,只能是管控供应商以及他们的进货渠道,唉,,,无奈啊

网友: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相同的品质事故,然后就停止使用那家供应商所有的晶振
就是把晶振温度降到-10度,晶振停止振动,导致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温度原因可以放在密闭的低温中测试下就知道了,有了数据可以找厂家的。 ...

厂家又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负载电容有问题什么的,找专业的机构测吧,费用又很高;

网友:
我们公司用加高晶振,电路板做好后快递给他去调负载电容,驱动功率,等。很少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个别现象,换个晶振再做个实验确认一下;

网友:
我遇到一个情况是,常温,正常上电,MCU没有工作,发现是外部晶振(村田的)没有工作,觉得好奇怪;晶振为什么还会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晶振这东西要用专用设备测试!

之前买了一个测晶振的,很山寨,测出的ppm严重不准,跟技术人员沟通,结果他自己讲的前后矛盾,咨询了一下晶振厂家,说一台仪器至少要几十万

网友:
晶振是硬伤,用stm32的rtc,没睡一个踏实觉!

网友:
之前项目也出过一次这种现象,从那以后就改用有源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又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负载电容有问题什么的,找专业的机构测吧,费用又很高; ...

好吧,这样子也没办法的,我之前是有个开关电源有问题,自己把测试录像发给厂家,最终厂家给了解决办法。

网友:
恒温晶振阿

网友:
关注中,平时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地方我都是用有源的..

网友:
有影响的,以前一个板子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总结了一下是天冷就不行了。

网友:
用有源晶振,无源晶振问题不是一般的多,以前用无源晶振,给电路板一巴掌就能重启。

网友:
温度急剧下降就是一种应力冲击,国内晶振厂家很多都是买日本晶体自己封装了个金属密封外壳而已,晶振内部金丝处理不过关就会脱焊,甚至pcb板上元器件焊接不好的也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