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6V 3A锂电池可以当作直流电源使用么?

楼主(2014-12-13):
请教大家,12.6V 3A锂电池可以当作直流电源使用么?我给一块线路板的2576-5供电,负载1A,长时间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为什么不能?

楼主:
不太明白充电器的原理,所以不敢贸然使用。

网友A:
锂电池就是直流电源啊,为何要他当直流电源呢?

网友:
能坚持多长时间,加几粒伟哥也撑不了多久

楼主:
不好意思 ,是锂电池充电器,晕了,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就是直流电源啊,为何要他当直流电源呢?

不好意思写错了,请问锂电池充电器是否可以作为直流电源使用呢?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请问锂电池充电器是否可以作为直流电源使用呢?

网友:
可以,我这么用过。

网友:
锂电充电器基本都有恒流功能,标的3A应该就是恒流3A了,你的负载才是1A,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你的电流比他的额定小得多,输出基本会稳定在12.6
如果电流接近他的恒流电流,那么输出电压会下降,可能导致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