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抗干扰有多强?受干扰后会出现死机吗?

楼主(2014-12-13):
项目中需要32个出入,32个输出IO,单片机剩余IO不够,想用CPLD来扩展,用于工业控制,强电流,强磁场干扰环境,
单片机死机了看门狗还能复位一下,就想到CPLD会不会有死机的可能?请各位大神解答解答
我认为,CPLD的实现是靠纯逻辑时序关系,即使受到干扰导致逻辑出错,在干扰消失之后,它也会自行恢复,是这样不?

网友:
可编程逻辑最终实现形式是电路。要是设计中使用状态机之类的进行流程控制,也会出现死锁等情况。也可以设计看门狗监控电路进行保护。

网友:
用ACTEL的芯片就不用担心干扰了

网友:
纯组合逻辑应该是楼主说的那样,而有寄存器的时序逻辑被干扰改变后不能自行恢复

网友:
死机不用出现,但出现逻辑碰撞会出现不符合的动作

网友A:
cpld也有全局复位端,单片机复位后也给cpld一个复位脉冲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ld也有全局复位端,单片机复位后也给cpld一个复位脉冲不就行啦

这个说的是重新加载,全局复位不能处理LE状态出错的问题的

查了一下,FPGA有重新加载的引脚,EPM240 之类CPLD没有专用的按键,使用JTAG有专用的复位命令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扩展IO基本就是纯逻辑的,寄存器很少,

那就让单片机不断的对寄存器进行读写,即使受干扰了也能很快恢复。是不是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扩展IO基本就是纯逻辑的,寄存器很少,

可以,比如epm240,可以当做一个逻辑资源非常少的fpga来用,所以,可以设计一个外部的复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