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Spartan-3有DNA保护程序,altera的FPGA有吗?

楼主(2014-12-13):
Xilinx的Spartan-3有DNA保护程序,altera的FPGA有吗?

网友:
有的;请直接咨询altera官方

楼主:
楼上的知道,请说一下Cyclone IV的有吗?

网友:
好像4代以上都有

网友A(2015-03-19):
我看DNA形同虚设啊,以XC6SL为例,57位数据,如果一个产品用了DNA,必然从DOUT输出信号,结合时钟,READ SHIFT脚用逻辑分析仪看下,然后用个CPLD模仿这个寄存器,山寨就完成了.如果板子CPU FPGA都是BGA封装,倒是可以从内电层连线.但如果用核心板模块方式那就暴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DNA形同虚设啊,以XC6SL为例,57位数据,如果一个产品用了DNA,必然从DOUT输出信号,结合时钟,READ SHIFT脚 ...

DNA相当于唯一序列号,验证算法才是核心,不知道楼上的这个方法是怎么个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DNA形同虚设啊,以XC6SL为例,57位数据,如果一个产品用了DNA,必然从DOUT输出信号,结合时钟,READ SHIFT脚 ...

DNA的数值没必要直接开放给外部啊!
FPGA内部逻辑去读DNA,然后用DNA对CPU送来的数据做个运算,让CPU读回,就可以校验DNA了。
你把这个FPGA拿去调试,读出DNA也没用,因为你不知道FPGA内部的对DNA校验运算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