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wip ping大包数据时(超过1458Byte)程序死到了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12-13):
移植好的lwip 1.4.1 ping少量的数据时正常,但是数据大于1458字节后,程序就死到了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函数中

<P>
ping -f -l 1458 192.168.1.2  程序工作正常
ping -f -l 1459 192.168.1.2  程序马上死</P>

哪位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好像大家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A:
显然是你mtu限制,然后报包错误,进中断。这样你可以在中断里删除包,同时返回icmp包。详见ip协议,我不是砖家,只会一丁点。

网友:
三楼回复正确!呵呵。。。。。。。

网友B:
lwip支持ping大包,好像是需要把ip分片功能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你mtu限制,然后报包错误,进中断。这样你可以在中断里删除包,同时返回icmp包。详见ip协议,我不是 ...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读数据时没有读下一包的缘故

但是现在测试发现用ATKKPING连续快速ping 0到1472字节时,系统有时就死到了assert loop中了

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我测试过周立功的ZNE-100TL 就没有这个问题,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内存 溢出了, 把 LWIP的内存 分配大一点

没有溢出,是读buffer读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wip支持ping大包,好像是需要把ip分片功能启用。

大于1500字节后才分包的

网友D:
1536以内不会分包的,建议看下你的Buffer是否开的正确,没有跨RAM区域,另外看看在哪里出的Hardfualt,打印一下。一般都是RAM开的太奇葩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36以内不会分包的,建议看下你的Buffer是否开的正确,没有跨RAM区域,另外看看在哪里出的Hardfualt,打印 ...

mtu设置的是1500字节,我仿真发现,emac收到的字节数大于1500后超出的数据就存到下一个pbuf中了。

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我把ATKKPING的“忽略ping的时间间隔”打钩后,系统有时几十秒就死了,有时要1-2小时才死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mtu设置的是1500字节,我仿真发现,emac收到的字节数大于1500后超出的数据就存到下一个pbuf中了。

有用RTOS的话,把HEAP的使用情况打印一下。也可能是malloc不出来了,你Heap开了多大?使用编译器自带的内存管理机制还是用RTOS自带的?像FreeRTOS有3~4种HEAP管理方式,建议使用开个大数组的方式给Heap用RTOS自带的管理方式。这样安全些,我也一般这么做。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我一直觉得编译器的内存管理机制大部分不好使,尤其是在使用RTOS的时候。很容易溢出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RTOS的话,把HEAP的使用情况打印一下。也可能是malloc不出来了,你Heap开了多大?使用编译器自带的内 ...

1、没有使用OS

2、堆栈分配情况如下图

3、可否用你的板子,用ATKKPING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出现超时或死机呢?设置的参数为:忽略ping的时间间隔和永远ping打钩,数量量选用0到1472随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没有使用OS

2、堆栈分配情况如下图

原来是1788啊,明天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1788啊,明天我试一下

ls测试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