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与Android手机进行USB HID双向通信例子

楼主(2014-12-13):
刚把STM32F4与Android手机的USB HID双向通信调通了,附上代码,有需要的拿去。

网友A:
谢谢楼主,在调STM32F103的USB HID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单独做发送和单独接收,HID设备都工作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把接收到的内容再发送回去,就会导致发送端点号和接收端点号变成一样的,而上位机那边就接收不到我反馈的数据了,之前没有调过USB相关的东西,看资料也暂时还没有头绪,请楼主指点一下。我是在接收到数据后作了一个判断,如果满足条件则马上调用发送函数了,具体的代码如下: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int8_t i;

  /* Read received data (32 bytes) */
  USB_SIL_Read(EP1_OUT, Receive_Buffer);

        for(i = 0; i < 33; i++)
        {
                if(Receive_Buffer[i] == 0x01)
                {
                        FlagUser1 = true;
                }
        }

        if(FlagUser1 == true)
        {
                FlagUser1 = false;
                USB_SIL_Write(EP1_IN,Receive_Buffer,32);
                SetEPTxValid(ENDP1);
        }

  SetEPRxValid(ENDP1);
}

抓包截图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在调STM32F103的USB HID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单独做发送和单独接收,HID设备都工作正常的,但是 ...

可以试试接收完数据后先delay个几十ms再发送数据回去,我之前试过连续发送数据,太快的话另一边会接收不到,加了delay就好了

网友B:
USB实际传输速度有亲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实际传输速度有亲测吗?

这程序没实际测过,用STM32F4 USB读卡器的例子来试过,接收到数据后不做处理,速度最高能达到900KB/S左右,接收到数据后再写入到SD卡,速度会慢很多,用的STM32开发板的USB接口是全速12Mbps的,要外挂芯片才能达到USB High Speed

网友C:
也试试,不知道速率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试试,不知道速率能到多少

==速度最高能达到900KB/S左右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把Camera录像数据通过USB传回来的项目,估计传个480P的录像还可以

网友:
先收下,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把Camera录像数据通过USB传回来的项目,估计传个480P的录像还可以 ...

楼主,刚我百了一下USB的HID设备,,介绍说最大的传输速度限制,主机可以保证低速的中断端点,每10ms内不会有超过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800个字节。主机可以保证全速端点,每1ms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是64000个字节。主机可以保证高速端点,每125us1笔事务,每一秒最多24.576MB。如果采用HID模式,64KB/s,回比读卡器中实现的900KB/s慢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正准备搞这个呢

网友:
参考一个

网友(2015-01-16):
对手机有要求吗,能兼容所有的Android手机?

网友:
太感谢了,正在研究HID

网友:
果断拿走,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代码中,安卓端收发函数如下:
    public void SendData(byte[] data) {
        Log.d(TAG,"Send Data");
        myDeviceConnection.bulkTransfer(epOut, data, 4, TIMEOUT);
    }

    public void RecData() {
        byte[] data = new byte[0xFF];
        while (true) {
            myDeviceConnection.bulkTransfer(epIn, data, 4, 99000);
            for (int i = 0; i < 4; i++) {
                Log.d(TAG, "data[" + i + "] = " + data[i]);
            }
            SendData(data); //把接收到的发回去
        }
    }

其中:
主机发送:myDeviceConnection.bulkTransfer(epOut, data, 4, TIMEOUT);
主机接收:myDeviceConnection.bulkTransfer(epIn, data, 4, 99000);
根据函数定义,4应该是发送和接收长度,这个长度和配置时的HID报告描述符中的数据长度是一致吗?还是说不一定?

下位机代码看了一下,没有找到HID报告描述符的定义,在usbd_desc.c或者usbd_desc.h中只找到配置描述符定义,楼主可否提示下HID报告描述符的位置。

------------------编辑原因,修改错字

网友:
这么屌啊。顶一个。

网友:
果断收藏了  用的时候在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程序没实际测过,用STM32F4 USB读卡器的例子来试过,接收到数据后不做处理,速度最高能达到900KB/S左右 ...

"STM32F4 USB读卡器的例子",官方的例程么?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谢谢,近来要看这样的资料。

网友(2015-03-09):
有没有文字讲解一下,

网友(2015-04-16):
感谢分享,留着有用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的。谢谢

网友:
网上查的(与我理解一致): 由于HID群组属于慢速设备,因此HID群组的主要限制就是它的传输速度,其最高的传输率仅有64Kbps。这比全速的12Mbps传输速率 低了很多。但对于一般的I/O控制上的应用或输入/输出的设计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网友(2015-08-25):
非常关心这个速率,不知道楼主最好的速率是多少???

网友(2016-03-31):
楼主,太感谢你了,我可以加你吗,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拜托拜托

网友(2016-07-07):
不明觉厉干啥用,,

网友:
nice,也可以配合android便携平台

网友(2016-11-29):
您好,请问您提供的stm32f4的是device还是host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学习啦

网友(2017-02-14):
看着是在st官方的hid库上修改的。正好需要这个,省的自己搞了,感谢分享。

网友D:
请问一下 这个Android 手机需要roo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这个Android 手机需要root吗?

Android手机不需要root,原生的Android系统本身就支持usb Host模式下与usb Hid设备通信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8-12-01):
不错,不错,留着研究下~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1

网友E:
>刚把STM32F4与Android手机的USB HID双向通信调通了,附上代码,有需要的拿去。
I am curious how do you connect a MCU to the Android cell phone or tablet? Can it be recharged at the same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把STM32F4与Android手机的USB HID双向通信调通了,附上代码,有需要的拿去。
I am curious how do you c ...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guide/topics/connectivity/usb/

楼主:
我这个例子是Host Mode的,手机给设备供电的,后面我会把Accessory Mode的例子也传上来

网友:
>后面我会把Accessory Mode的例子也传上来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 picture.

网友F(2019-01-26):
楼主请问你这个例程stm32板子的D-需要焊接2K电阻上拉到3V3吗?我这边连接到电脑,拿电脑当主机,发现设备驱动有问题,USB进入挂起模式,求不吝赐教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这个例程stm32板子的D-需要焊接2K电阻上拉到3V3吗?我这边连接到电脑,拿电脑当主机,发现设备驱 ...

我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您的例子,是STM32F4作为USB Device ,手机作为Host的吗?

网友G(2020-06-29):
您好,方便留个微信联系方式吗,在HID USB与安卓手机通信遇到了问题,不是好友不能发私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方便留个微信联系方式吗,在HID USB与安卓手机通信遇到了问题,不是好友不能发私信给你。 ...

微信:1851522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