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貌似T0不工作,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4-12-13):
情况是这样的:我想给PD2(即INT0)引脚一个PWM信号,触发外部中断,然后用T0去算PWM的高电平部分的脉宽,但是出了以下问题:T0不工作,计数器TCNT0不累加,也不进入T0溢出中断;但可以进去外部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进去)。用的是外部晶振8Mhz,CKSEL=1111,SUT=00。编程熔丝为0xD9CF。
求大神高手帮帮忙,小弟新手~帮帮忙~
程序如下:

#include <ATmega8.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stdio.h>

#define TIMER0OVERFLOW_INT_ENABLE   TIMSK |= 0x01                                                                //T0溢出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0OVERFLOW_INT_DISABLE  TIMSK &= ~0x01                                                                //T0溢出中断禁能
#define TIMER1OVERFLOW_INT_ENABLE   TIMSK |= 0x04                                                                //T1溢出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1OVERFLOW_INT_DISABLE  TIMSK &= ~0x04                                                                //T1溢出中断禁能
#define TIMER2OVERFLOW_INT_ENABLE   TIMSK |= 0x40                                                                //T2溢出中断使能
#define TIMER2OVERFLOW_INT_DISABLE  TIMSK &= ~0x40                                                                //T2溢出中断禁能
#define INT0_INT_ENABLE                GICR |= 0x40                                                                                //INT0外部中断使能
#define INT0_INT_DISABLE        GICR &= ~0x40                                                                                        //INT0外部中断禁能
#define INT0_FALL_ENABLE           MCUCR |= 0x02                                                                                //INT0引脚上下降沿引发INT0中断
#define INT0_FALL_DISABLE   MCUCR &= ~0x02
#define INT0_RISE_ENABLE           MCUCR |= 0x03                                                                                //INT0引脚上上升沿引发INT0中断
#define INT0_RISE_DISABLE   MCUCR &= ~0x03
#define CLR_INT0_FLAG             GIFR &= ~0x40                                                                                        //INT0电平发生跳变中断标志清0

unsigned char Timer0Overflow;
volatile unsigned int PPM_Signal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all_time = 0,rise_time = 0;
unsigned int aaa;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1;
        TIMER0OVERFLOW_INT_ENABLE;                                                                                                    //T0溢出中断使能
}

void PPM_Init(void)                                                                                                    //PPM初始化,INT0设置
{
        INT0_RISE_ENABLE;
        INT0_INT_ENABLE;                                                                                                    //INT0外部中断使能
        CLR_INT0_FLAG;                                                                                                    //INT0电平发生跳变中断标志清0
}

SIGNAL(SIG_INTERRUPT0)                                                                                                    //INT0引脚产生跳变,中断请求
{
        static unsigned int ppm;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_value;
        CLR_INT0_FLAG;
        if(MCUCR & (1<<ISC00))
        {
                INT0_RISE_DISABLE;
                INT0_FALL_ENABLE;
                count0_value=TCNT0;
                rise_time++;
        }
        else
        {
                INT0_FALL_DISABLE;
                INT0_RISE_ENABLE;
                ppm= TCNT0 - count0_value + Timer0Overflow * 256;
                PPM_Signal=ppm;
                fall_time++;
        }
}

SIGNAL(SIG_OVERFLOW0)                                                                                                    //T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Timer0Overflow++;                                                                                                    //T0溢出中断次数
}

int main(void)
{
        cli();
        DDRC  = 0xFF;
        PORTC = 0xE0;
        DDRD  = 0xFB;
        PORTD = 0xFB;
        DDRB  = 0xFF;
        PORTB = 0xFF;

        Timer0_Init();
        PPM_Init();
        sei();
        while(1)
        {
                if(PPM_Signal < 80)    PORTC |=0x01;
                if(fall_time > 100)      PORTC |=0x02;
                if(rise_time > 100)     PORTC |=0x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