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原创diy]改进型H桥

楼主(2014-12-13):
经过第三次试验
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H桥电路(见下图):
做点说明吧
1.此电路2个输入端不准同时为 L
2.下边的2个8550(pnp)三极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换为8050(npn).
3.需要隔离的朋友,可以在inA/B两端接入光偶
4.本电路的主电源最高不要超过50V,电流最大不要超过10A为宜.
5.那个5V的电源应与单片机电源电压一致.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会有直通现象,速度上不去!

网友:
我觉得还是玩具遥控车的电路更简单有效。

楼主的电路上管恐怕没法饱和,有较大压降。
且电压高了会有共态导通的危险

网友A:
电机等效电路是电容和电阻,不是电感,续流二极管作用不大,学校里面那些混饭的就会乱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等效电路是电容和电阻,不是电感,续流二极管作用不大,学校里面那些混饭的就会乱说 ...

假如电机卡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等效电路是电容和电阻,不是电感,续流二极管作用不大,学校里面那些混饭的就会乱说 ...

  不懂,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电机卡死了呢

被你说中了

网友:
用分立元件的电路不如用IC。普通小电机驱动用N年前的BA6208等IC就行了,便宜又可靠。

网友:
是的用分立元件的电路不如用IC。

楼主:
实物图见下~~~~~~~~~~~~~~

网友C:
绘图软件不错,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绘图软件不错,是什么呢

photoshop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hotoshop画的~~~~~~~~~~~~~~~~

大牛,你厉害,怪不得那么好看

网友D:
关键是高压怎么弄,400V

网友E:
数码之家也是你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高压怎么弄,400V

高压也是一样
选用反高压的管子就行
或者选用电力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之家也是你发的吧

是的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老乡顶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也是一样
选用反高压的管子就行
或者选用电力电子元件

问题是PNP的高压管子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PNP的高压管子不好办

选用电力电子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