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 的spi口配置 cyclone II 是否可行

楼主(2014-12-13):
以前做过STM32的io口模拟AS配置模式的时序配置FPGA,72M全速运行,配置要3秒以上,现在想通过SPI口来配置FPGA,不知是否可行。

处理过程就是,不停的往SPI寄存器里面送数据。让SPI模块生成时序节约时间,不知这种是否可行。

网友A:
必须可以啊,我在arm9上试过spi配置fpga,stm32应该也没问题的,spi是标准协议,哪个mcu应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啊,我在arm9上试过spi配置fpga,stm32应该也没问题的,spi是标准协议,哪个mcu应该没关系 ...

谢谢你哈

网友:
在选择SPI接口的时候需要注意不同时钟总线上的最高速度不一样,最好用上DMA。

网友:
可以的,需按照FPGA支持的时序配置SPI,注意频率不超过FPGA支持的最高频率。

网友:
请教一下SPI配置 FPGA 的时序和协议?

网友(2015-01-14):
用STM32配置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PS配置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