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少见的AB公司的MicroLogix1200拆解图。

楼主(2014-12-13):
最近收的一个PLC,就是编程太麻烦了,编程软件要装一堆,还要授权。

随便说一下红米NOTE手机的拍照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AB的plc很稳定,比西门家的好

网友:
为毛PLC长得都差不多,,我也有个西门子的PL

看板子是继电器输出的,,有点局限性了,,我的是DCDCDC的,,

网友:
这个做工看起来用料还是不错的,想了解一下蓝色的电阻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这是AB最低端的产品了,中高端的动辄两三万的。
当然AB的做工用料是舍得投入的。

网友:
PLC其实看似低端,实则打的是高端市场,人家利润率可以做的很高,毕竟用心做产品

网友:
就是价格接受不了,以前用过厦门组装的plc7,太贵了

网友:
多谢楼主!先保存。

网友:
确实挺少见的

网友:
AB的东西质量挺好,就是贵啊!

网友:
不知各位如何得出"AB的东西质量好"这种结论?其实在很多小的燃气发厂很常见,特别是二手的进口机组。其实PLC的品牌,许多年前是按行当来分的,并不是质量或档次。例如若算价格“高档",欧陆算一个,石油化工行业占比大,在别家玩顺控时它就玩算法了。后来PLC因行业整合并购,许多厂家和品牌被并购了。西门子和施耐德旗下就有不少子品牌,硬件和软件都不是一个团队在开发和维护的。至于硬件啊软件啊专利技术啊啥的,其实在并购时都不重要,行业客户才重要才可以估值。

网友:
电阻还是用插件的

网友(2015-04-02):
线走的内层 还没这么搞过

网友:
感觉还是西门子的养眼

网友A:
我家到处都是废旧的PLC变频器,劝楼主不要弄这些破玩意儿

网友:
这种绿色的PCB比西门子或者福禄克万用表里的那种PCB掉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到处都是废旧的PLC变频器,劝楼主不要弄这些破玩意儿

你可以拿出一些废品,福利给大家么?

网友:
AB d的PLC以前也出过掉固件